[Kinetis]
请教,KL25的差分输入ADC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27):
典型值 2K,最大5K

楼主:
谢谢 2L。
这样的话,对于被测信号的内阻有什么样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2L。
这样的话,对于被测信号的内阻有什么样的要求?

请参考飞思卡尔官网的应用手册AN4373 Cookbook for SAR ADC Measurements

楼主:
请参考飞思卡尔官网的应用手册AN4373 Cookbook for SAR ADC Measurements

偶在freescale管网上找了N遍。N>5
不知 FSL_TICS_Robin 兄弟用什么方法找到的。教我一下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偶在freescale管网上找了N遍。N>5
不知 FSL_TICS_Robin 兄弟用什么方法找到的。教我一下噢。 ...

可以直接到官网上搜索ADC Measurements, 过滤文档类型为应用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偶在freescale管网上找了N遍。N>5
不知 FSL_TICS_Robin 兄弟用什么方法找到的。教我一下噢。 ...

可以通过飞思卡尔官网搜索关键字 然后进行一定的筛选找到。
我是在K60 100MHz主频芯片的文档页面的应用手册里看到的,相关的应用手册一般都会更新在文档页面,只是KL25那个文档页面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更新。

楼主:
FSL_TICS_Robin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obin ,谢谢啦!!!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