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DR SDRAM布线等长的2个问题

楼主(2014-07-27):
问题(1) :  在别的帖子中看到地址,控制和时钟一组,组内需要等长,数据不需要和时钟等长。前者好理解,为了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那为什么数据和时钟不需要满足呢?看手册也是有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要求的。

问题(2) : 一块画好的板子用FPGA控制一个SDR SDRAM,时钟和地址长度已经相差1000mil,按PCB 160ps/inch的延时计算,这个不等长和手册上要求的几纳秒的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比,还是能忍受的。亲问这个1000mil不等长会有问题吗?

网友A:
问题一:SDRAM没那么严格,数据小组分别等长,然后控制信号一起等长,剩下的时钟等长~差不多了~
问题二:那你继续算算,几纳秒对数据传输有没有影响嘛。搞不懂你为什么要要求时钟和数据和地址等长.假如时钟比其它厂1米,不就是每次读取数据的时候第一步晚一点嘛。
应该是时钟线长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从SDRAM时序上看,建立时间保持时间都在几个ns,感觉等长要求没那么严格

网友B:
学习了,原来画sdram的时候不会分析时序,对布线没有底,现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