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求指导、、、

楼主:
大雪参自学画板纸、之前用protel但是win7用着太蛋疼了= =现在在学着用AD10、有些基础问题求教、红线和蓝线是导线么?在上面下面表示什么?在实物板子上面是什么形式的存在、、、另外看论坛里都是不用自动布线、手动不限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什么技巧啊、求大神带= =

网友A(2014-07-28):
红线和蓝线是导线,在实物板子两面由铜箔构成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线和蓝线是导线,在实物板子两面由铜箔构成的走线

那覆铜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覆铜是干什么用的

你以前用protel,你不知道敷铜干什么用?这俩软件有区别,但是是使用方式有区别,毕竟是一个公司的产品,只是更新换代了而已,并不是pcb本身的一些基础东西都改变了,找点视频看看吧,有需要留个邮箱给你发个视频看看,附件太大传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前用protel,你不知道敷铜干什么用?这俩软件有区别,但是是使用方式有区别,毕竟是一个公司的产品, ...

之前是在加载封装库那里卡壳了所以换了AD、有在图书馆借了本书看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还是不知道= =书里面一上来就是操作、、、有教程谢谢嘞597255966@qq.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是在加载封装库那里卡壳了所以换了AD、有在图书馆借了本书看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还是不知道= =书里面 ...

视频已发,你在你邮箱里边看看收到没

网友C:
你连红线和蓝线、铺铜都不知道,这说明你没用过protel甚至是99se。没用过就是没用过,不用往脸上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