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无功补偿控制器的大神,帮小弟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4-07-27):
这个是jkwd的采样板,电路不是太完整,单片机通过这个电路采集电压电流信号,然后显示出电压电流多大,大家都可以来讨论

楼主:
有个16v100uf的电容是不是模拟地与数字地的连接点

网友A(2014-08-27):
接270 欧姆的运放引脚连接是不是有问题,这个线路运行正确吗

楼主(2014-12-30):
现在这个电路有点懂了,这是stm32交流采样电路,运放的作用是把电路电压往上平移1.24v,然后送到单片机中270欧电阻作用不大,去掉也可以工作。

网友B:
大家发哈世界大会上肯德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