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求助:DSP2812最大能输出多少KHZ的步进电机脉冲?

楼主(2014-07-27):
各位大侠,现在我们要选型一款DSP,做运动控制平台
要求至少能输出单轴200KHZ以上的脉冲频率,8个轴
同时能每40毫秒输出当前的电机位置给外部(可以用SPI输出或串口)
不知道哪一款合适?

楼主:
补充:DSP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来控制电机,不是直接连接的,也就是通过STEP、DIR两个针脚发脉冲就行了

网友A:
你是怎么要具体发什么样的脉冲,要有具体的脉冲数还是不需要,可以用定时器中断去产生,你这个跟我写的论文一样,8个轴,步进电机,脉冲方向控制,哈哈,我用的是28335,150M,最大的脉冲频率是48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要具体发什么样的脉冲,要有具体的脉冲数还是不需要,可以用定时器中断去产生,你这个跟我写的论文 ...

兄弟,有QQ吗,这个正好我们可以一起做,大家互相帮忙
现在我在别的开发板上,用的是定时器中断,实现的最多是2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