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DCDC与LM2596

楼主:
最近在做24v到5v的直流变压,比较了一下这两者,对于我选的这款DCDC模块感觉驱动能力也只有1A,电流也不是很大(对比2596),对于输出误差DCDC有1%~3%,而对于2596写着4%,想问一下大家应用场所有哪些区别,还有价格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最近对有驱动和纯数字和模拟电路设计时的电源芯片什么的选型很是困惑,大家有没有好的资料或者笔记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2014-07-29):
2596在国内的山寨出的特别多,而且还有 汕头的 翻新货,所以有些渠道价钱可以做得非常低。好在功能没有什么问题。
DCDC模块除了淘宝上的山寨货,所谓的正规厂家出的,设定的利润率都相当高,价钱当然就降不下来。而国内厂家声称的误差范围,你愿意相信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关于误差,2596的原始误差是+-5%, 你说的4% 是最大调整误差,是可能叠加或抵消的部分,这部分误差在你的5V1A应用中表现应该不明显。

你对这个误差的需求是什么???是计算出来的,还是随便估计的?

网友B:
模块成本高一般都是50的样子,还要看功率。2596就一芯片。能有多贵呢。另外没什么精度误差的要求的话就考虑259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成本高一般都是50的样子,还要看功率。2596就一芯片。能有多贵呢。另外没什么精度误差的要求的话就考虑 ...

功率的话,2596比输出能力1A的模块也不差吧,要说精度误差,两者相比真的很大吗?一般两者的应用地点电路有啥区别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96在国内的山寨出的特别多,而且还有 汕头的 翻新货,所以有些渠道价钱可以做得非常低。好在功能没有什么 ...

我随便估计的,关键是看到便宜一点的DCDC驱动能力也不是很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96在国内的山寨出的特别多,而且还有 汕头的 翻新货,所以有些渠道价钱可以做得非常低。好在功能没有什么 ...

我是觉得觉得性价比和驱动能力看来2596不差,但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误差影响。因为以前都是用的DCDC模块,还是进口的,拆机件都得80,都是以前的学长用的,现在我想改一下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板子最多600mA电流,基本上是一些数字电路,Cotex_M4的,我也不清楚会不会存在什么潜在风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随便估计的,关键是看到便宜一点的DCDC驱动能力也不是很强的

有些DCDC模块有一个好处,它是隔离的,这一点2596是拍马也追不上的。
一般的数字、模拟应用,如果不要求隔离,普通的2596就可以应付了。模拟上比较忌讳的纹波问题,两项比较,2596开关频率高于DCDC模块,相对容易处理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觉得觉得性价比和驱动能力看来2596不差,但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误差影响。因为以前都是用的DCDC模块 ...

从控制风险的角度看,俺赞成你师兄的做法。
从学习的角度看,上2596什么的吧,大胆去闯,去试,不行推翻再来就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的话,2596比输出能力1A的模块也不差吧,要说精度误差,两者相比真的很大吗?一般两者的应用地点电路 ...

只要你调的好相差不大的。模块的话之所以贵是因为是集成了需要成本。

网友C:
2596可以实现5V@3A。精度还可以。

网友D:
2596HV型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D:
我建议采用MP2303这芯片,同步整流,28V输入,3A 0.8V-25V输出,效率最高95%,SOP8封装,价格不贵,2.5元一颗

网友E:
现在至少都是用2%精度的产品了吧?

网友F:
我们后羿半导体也做2596,我们的型号是HY2596.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96可以实现5V@3A。精度还可以。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96HV型的可以试一下

额,这也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至少都是用2%精度的产品了吧?

额,貌似2596没有%2的吧?

网友:
dc dc都是带隔离功能的,肯定要贵的

网友G:
模块的价格比芯片贵是肯定的啊 而且模块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