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搏血氧仪的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4-07-27):
设计基于光电容积法,我现在只用于测量心率,所以只用了探头的红外发射管(给1KHz方波驱动),接收部分 光电二极管经过放大器的流压转换后 输出的信号为什么频率不对,应该是1点几Hz左右,出来是杂波,请高手指点下,刚接触不是很清楚,非常感谢!

网友A:
估计没做滤波处理,上面资料很多,可翻翻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做一个高通滤波器事实看效果

楼主:
亲们 没做滤波前 即使有干扰 不会改变原始频率  否则滤出来的也不对呀  现在问题是原始频率都不对

网友C(2015-06-09):
大哥脉搏血氧研究怎么样了?交流一下,QQ35002783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