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线性电源输入端不明原因的震荡

楼主(2014-07-27):
芯片型号为78M15,电路输入端有一个RC滤波电路,电阻值为30,电容为0.1uF,上电后有类似哨子的小声音,测量78M15输入脚有震荡,峰峰值为4V;去除电容后声音消失,但震荡偶尔还能检测到,似乎跟输出电流有关;
请教各位碰到过这种情况么?如何处理的?

网友A:
去除30R电阻。再不行跟换78M15。

网友B:
不管30R电阻能不能减少或者短路,78M15前面的电容都需要加大。

这个是对的。提醒修改了楼上说法。不用去除0.1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30R电阻能不能减少或者短路,78M15前面的电容都需要加大。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除30R电阻。再不行跟换78M15。

谢谢~~

网友C:
电源电路为什么加RC滤波?加LC滤波采对,加个100uH的电感,100uF以上电容和0.1uF电容。

网友D:
这电路可能是RC震荡了,你只要短接R就可以了

网友E:
输入输出都要按要求容量接上电容。

网友F:
rc貌似没有什么用。ps,如果带重载的话R的功率的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