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大神帮忙

楼主(2014-07-28):
我进入CCS3.1setup的时候,发现没有F2808的XDS510 Emulator,而我的芯片是2808的,那我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进行仿真和调式程序呢?
  谢谢各位大声啊

网友A:
仿真器驱动没装好?

网友B:
不一定是驱动,我的电脑开始安装CCS3.1,还能联到目标板,后来装了VC6,iar,KEIL FOR ARM ,就连不到目标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