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找了份暑期工,请大神帮忙介绍和说明设备使用方法

楼主(2014-07-28):
最近找了份暑期工,是到一家电力仪表公司做调试员,就是将做好的仪表,通过使用电脑上的软件和一种叫做标准源的校正仪器来校准仪表的精度,由于所学专业不是电气专业,都不太懂怎么使用,更加不懂仪器的工作原理,又觉得比较有趣,所以希望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帮我解释一下标准源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网友A:
标准源主要就是作为比较精确的标准,输出一些电参数,常见的包含电压、电流、电阻、功率。
电压,一般1uV-1kV,有交流直流之分;
电流,一般1nA-1A,更大的要用跨导放大器,也有交流直流之分;
电阻,一般1mR-100M,现在大多为仿真电阻因此一般只有直流,以前实物电阻可以交流;
功率,这个范围可能变化大,一般不输出功率,只是分别输出电压和电流。

至于原理,解释起来太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要看厂家资料了
只有使用方法,不同类型、不同厂家的标准源也有差异,要看说明书。

网友B:
做的产品不同要求也不同,这个没法说。

网友C:
别人会指导你的
不是有作业指导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