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过200A电流,怎么处理?在线等

楼主(2014-07-28):
车用DC-DC模块,输出模块峰值电流在200A,请问还能用覆铜处理吗,覆铜的话,厚度多少合适。用铜排的话,又该如何处理?

网友A:
PCB上贴铜条

楼主:
开窗,然后贴铜条? 这种方法感觉不太美观。走覆铜的话,行不通吗?

网友A:
200A也 不要以为20A

网友B:
1毫欧的阻抗,200A,不算电磁什么的,光讲功率就40W,话说我的电烙铁功率才35W……
嫌难看就用粗铜条架空走过去折角规矩一些会好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