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自动增益电路

楼主(2014-07-28):
自动增益电路,RX1为输入,信号约为10mV-1V范围,BOUT为输出,希望幅值相对稳定,请教电路详细分析。

网友A:
此电路好像是错误的。
自动增益控制,通常是输入信号幅度越大,放大器的增益要越小,以保持输出幅度变化比输入幅度变化小。此电路恰好相反,输入信号越大,增益也越大。

网友B:
信号越大,Rds越大,增益越低,是AGC

网友C:
楼主这个电路跟我以前设计的一AGC电路很像,.
你这个电路输出电压幅度稳定性受温度和JFET离散性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好像是错误的。
自动增益控制,通常是输入信号幅度越大,放大器的增益要越小,以保持输出幅度变化比 ...

电路可以确定没有问题,希望版主能给出详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越大,Rds越大,增益越低,是AGC

你好,能帮忙给出详细的分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电路跟我以前设计的一AGC电路很像,.
你这个电路输出电压幅度稳定性受温度和JFET离散性要大一些 ...

帮忙详细分析一下吧?非常感谢

网友B:
你先看下结型场效管特性,再看看D6A增益表达式

网友D:
输出信号越大,检波输出负电压越大,结型场效应管截至,运放增益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可以确定没有问题,希望版主能给出详细分析

2楼我看错了。3楼Lgz兄所说是对的。
BPOUT输出信号经运放D6B放大(2倍)后,由两支二极管进行倍压整流,对C19充电。C19电压方向上负下正(问题就在这里)。BPOUT信号越强,两支二极管整流后C19两端电压越大,3DJ6越趋于截止,即3楼Lgz兄所说Rds增大。
Rds增大,使运放D6A负反馈增强,增益降低,BPOUT信号幅度减小。

网友E:
二极管V11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下结型场效管特性,再看看D6A增益表达式

D6A的增益表达式不懂如何分析,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我看错了。3楼Lgz兄所说是对的。
BPOUT输出信号经运放D6B放大(2倍)后,由两支二极管进行倍压整流,对C ...

“Rds增大,使运放D6A负反馈增强,增益降低”,不是很明白,请版主再详细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Rds增大,使运放D6A负反馈增强,增益降低”,不是很明白,请版主再详细一些。 ...

Rds与R42串联后,和R32对输出电压分压,再经R31反馈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Rds越大,Rds与R42串联后分到的输出电压越大,经R31的负反馈越强。
如果还不明白,将Rds和R42均短路,那么和R32分压分到的电压是零,没有负反馈,运放D6A等于开环工作。
这和9楼Lgz所说D6A增益表达式是一致的。

网友B:
VRX1/R2829=Vds/R31
Vds≈VBOOU*Rds/(Rds+R32)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楼我看错了。3楼Lgz兄所说是对的。
BPOUT输出信号经运放D6B放大(2倍)后,由两支二极管进行倍压整流,对C ...

这里为何要加入倍压整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里为何要加入倍压整流?

不倍压也可以的,但要求更高的电源电压。正负5V的电源电压,只能使LM1458输出大约正负3.5V~4V,而3DJ6在负4V时不能截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VRX1/R2829=Vds/R31
Vds≈VBOOU*Rds/(Rds+R32)

R40 R41什么作用  放电回路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VRX1/R2829=Vds/R31
Vds≈VBOOU*Rds/(Rds+R32)

R40 R41什么作用  放电回路吗

40放电41隔离

网友G:
引用 网友G:
R40 R41什么作用  放电回路吗

不是反一下?

谁知道他乱安排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X1/R2829=Vds/R31
Vds≈VBOOU*Rds/(Rds+R32)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s与R42串联后,和R32对输出电压分压,再经R31反馈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Rds越大,Rds与R42串联后分到的输 ...

非常感谢

网友H:
推荐一款优势性价比仪表放大器IC  CLC1200,增益范围 1-10000,可直接兼容替换AD620,价格更有优势!

网友I(2019-03-21):
还有类似的电路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电路跟我以前设计的一AGC电路很像,.
你这个电路输出电压幅度稳定性受温度和JFET离散性要大一些 ...

电路可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