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modelsim仿真fpga定制ram,出现module altsyncram not defined

楼主(2014-07-28):
modelsim仿真fpga定制ram,出现module altsyncram not defined,改怎么解决啊?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复啊,大神们啊,救救我

网友A:
modelsim没有找到这个器件,需要把这个ram的仿真模型编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sim没有找到这个器件,需要把这个ram的仿真模型编译一下。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少加了一个altera_mf的库,现在又有个问题,是波形仿真的时候出现这个警告:Module 'altsyncram' does not have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我觉得这个警告会影响波形,这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少加了一个altera_mf的库,现在又有个问题,是波形仿真的时候出现这个警告:Module 'a ...

直接从quartus中调用modelsim可以省去库编译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quartus中调用modelsim可以省去库编译麻烦!

quartus直接调用modelsim不会啊,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quartus直接调用modelsim不会啊,请指教!

这个方案可行,我已经试过我的是quartus9.1版本,modelsim9.1
http://www.**.com/article/09-03/59227311103166LF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可行,我已经试过我的是quartus9.1版本,modelsim9.1
http://www.**.com/article/09-03/59227 ...

谢谢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