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模压封装材料如何做

楼主(2014-07-28):
請教狂人前輩,做1W大功率LED模压封装材料如何做?正确的工艺是怎样?

楼主:
首先你这个问题描述得不是很清楚,这个完整的问题应该是,做大功率LED摸锭灯珠的工艺是如何操作?

我这边最早是用的模条封装,这种工艺太慢太耗时,而且良品率不高,后面这种工艺就淘汰了。后面大多数都是用的一次性模条封装作业,先把焊好线的支架放在一次性模条里面,再在里面填充硅胶烘烤离模就尅可以了。这这里注意下烘烤时间和温度即可。

这个也是上午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