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uF级电容检测求教!

楼主(2014-07-28):
各位朋友,我现在想寻求一种检测电路或者集成的芯片能够检测uF级电容器件,不是用万用表检测,网上很难查到使用的信息,求大家有知道相关电路或者芯片的帮忙指教一下,不胜感激啊!

网友A:
总要说清楚你想检测哪个参数吧?
电容量?漏电流?损失角?寄生电感?

楼主:
我想要检测电容值!

楼主:
检测电容值

网友B:
法一: 电容跟一个电阻串联,然后用信号发生器激励,再示波器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C:
测量容抗就可知电容值。

网友A:
如果是测量比较大的电容量,还可以先放电,然后恒流充电,充电到一定电压,测量所使用的时间。

楼主:
我检测的制品的是光电传感器,我需要的是模块化的电路或集成好的芯片,用在检测电路里做一个功能电路,因为还有其他的检测项目,所以,需要在检测电容值时,直接控制条件电路接通,然后读取出检测结果,是最理想的,不能用到示波器或信号发生器一类的检测工具,各位朋友有好的方法,请帮忙出出主意,谢谢!

“需要在检测电容值时,直接控制条件电路接通,然后读取出检测结果,” 用什么设备读取检测结果?

网友D:
是做一个插座和内部电路,电容插进去就可以显示电容值吗?
另外检测精度要求多高?

楼主:
基本是这个意思,主要就是要内部电路,然后把数值用CPU或AD采集回来就行,检测的电容值在0.5-1.5uF,精度在0.1uF就行

那么电路就很简单,输出端Uo直接或经跟随器连到CPU或AD,电容值大输出幅度小,与万用表量电阻一样。精度不成问题。

楼主:
请问captzs一下,Ui是正弦波,Uo也是正弦波,怎么用AD直接采集Uo啊?具体的电容值怎么计算啊,麻烦您详细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C:
  以6楼电路为例,如果Ui=1v/159.2Hz,按照Xc=1/2pifc计算是1K;根据电路运算关系式,测容抗1K电容,Uo=1v就直接表示测到电容1uf,不必再另外计算。
一般AD对正弦波取值都采用峰值保持电路。但是,如果你对电容的检测是间断形式,可以简单积分成直流电取值。

楼主:
用哪个电路能把正弦波变成直流量啊?能给个电路么。十分感谢!

网友C:
可用电路不少,最简单如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