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DS的K60F系列工程该如何建呢?

楼主(2014-07-28):
我的芯片是MK60FN1M0VLQ15,外围是50Mhz的晶振,工作在PEE模式。想要一个基于KDS开发环境的工程设置过程。另外,我还想知道F系列和D系列,除了浮点运算以外还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的发帖。
其实,关于这点,你可以查看我们的K60PB, 链接:http://cache.freescale.com/zh-Ha ... amp;WT_TYPE=Product Brief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
带F的都是120M以上的,而D的基本都是100M在内以下的,你可以对比下这两款的模块,在PB中有讲。
另外,关于MK60FN1M0VLQ15的KDS工程,我待会配置一个供你参考,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A:
楼主,你外围的50Mhz是接在System oscillator 0 还是1?
另外是reference clock还是晶振?

楼主:
外接晶振,还有我想知道,D系列和F系列的串口,DMA,FTM,DA,AD
等配置有没有区别呢。

楼主:
我想知道,就是D的代码能不能直接移植到F系列使用。也就是说寄存器有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接晶振,还有我想知道,D系列和F系列的串口,DMA,FTM,DA,AD
等配置有没有区别呢。 ...

关于这点,我们官方有一个应用笔记详细讲了100M和120M的区别,你可以参考下:Kinetis 100 MHz Rev 1.x to 120 MHz Migration Guide
主要是在100m的基础上增加寄存器,增加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接晶振,还有我想知道,D系列和F系列的串口,DMA,FTM,DA,AD
等配置有没有区别呢。 ...

外接晶振是有限制的,最大就32M哦,所以你应该是reference clock,和我们的tower一样。
EXTAL引脚接50M的时钟。

网友A:
这个配置的是PEE的,你测试下。
主频150M,bus 75M,
具体看程序配置。

楼主:
我下一下看看。

楼主:
KDS有没有近乎严苛的中文,空格要求。

网友A:
是因为你没有导工程进来,楼主你把工程导进来啊。
在project explorer窗口,右击,选择import,然后点击general下的existing project into workspace,然后把路径选到我给你的工程那里,就会导进来了。

楼主:
有点复杂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复杂呀

还没弄好吗?很简单的啊,或者你直接把工程里的.project拖进到project explorer窗口。

楼主:
拖不动,
现在可以了,现在在配置下载器。这个页面,你看该怎么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拖不动,
现在可以了,现在在配置下载器。这个页面,你看该怎么选呢?

你要用什么下载器?
在 debug configurations中配置.

楼主:
你能不能录一个视频,就是从开始建工程,到配置JLINK/JTAG的下载器介绍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能不能录一个视频,就是从开始建工程,到配置JLINK/JTAG的下载器介绍一下。 ...

你的建议很好,以后我会考虑弄 一个这样的视频。
我先教你如何去建这个。

楼主:
恩,盼望着。因为这些设置,看手册很难的,一个过不去,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ink的jtag

1: run->debug configurations. 或者直接点击小爬虫后面的下拉选择。
2:选择JLINK DEBUGGING,右击选择new

3,配置main
选择project后面的browse选择到你的工程
4,选择接口为JTAG。

5,点击Apply, debug就可以了 。

楼主:
这个设置,大侠能不能做个教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设置,大侠能不能做个教程呢。

其实KDS的PE 和prcessor expert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视频,你可以先看看:https://bbs.21ic.com/icview-621495-1-1.html
虽然现在界面修改了,但是选项其实还是一样。
你先看看,如果有不懂的,随时问我啊。

楼主:
对这个开发工具有点失望了。教程没有,生成的东西又多又乱。

网友B:
有教程啊,在KDS的安装路径下有:C:\Freescale\KDS_1.0.1\doc\pdf
有个kds_quick_start.pdf.
不过,如果你用PE,生成的代码的确有点多。

网友A:
楼上说的第三章有教你如何新建工程的。
还有KDS路径路径下的文档都是关于KDS的,
PE生成代码的确比较冗余,如果你对代码量有严格要求,建议你不要基于PE,直接bareboard,自己写代码,驱动在我们的相关例程中都有的。

楼主:
恩,直接bareboard。好的我试验一下。MCG能直接移植么?

楼主:
做个中文视频吧,就说说他的P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直接bareboard。好的我试验一下。MCG能直接移植么?

找K60 120M的移植,代码在tower K60F120m下有。
和150m一样的。

网友C(2014-12-10):
引用 网友A:
其实KDS的PE 和prcessor expert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视频,你可以先看看:https://bbs.21ic.com/icv ...

我安装完 KDS后 ,怎么没有 kds_quick_start.pdf 呢 ?
C:\Freescale\KDS_1.0.1\doc\pdf 就是这个目录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安装完 KDS后 ,怎么没有 kds_quick_start.pdf 呢 ?
C:\Freescale\KDS_1.0.1\doc\pdf 就是这个目录 。 ...

你好KDS版本已经更新到V2.0.0建议你先更新一下IDE软件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KDS版本已经更新到V2.0.0建议你先更新一下IDE软件版本。

你好 !V2.0.0不能下载 ,看截图。能不能给我发一份 kds_quick_start.pdf ?

网友E(2015-02-06):
kds有没有详细点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