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问一下工业控制中的继电器开入开出问题

楼主(2014-07-28):
用FPGA搭一个控制系统,发现很多工业模块中都是使用了继电器开入开出,如果说是为了提高工作稳定性倒也容易理解。

继电器开出比较好做,输出给继电器再把端口引出就好了;就是不清楚一般继电器的开入是怎么做的,换句话说,就是怎么把模拟的开关信号转换为电信号,我自己的设想是外加电压+光耦实现,在使用中还涉及到了行程开关,个人觉得应该是同样的处理方法。

网友A:
我们公司以前就是做继电保护的 开出就是通过光耦隔离的

网友B:
一般输入用光耦,输出用继电器,当然也看具体应用,没有定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输入用光耦,输出用继电器,当然也看具体应用,没有定式。

谢谢,那是按照我想的那样,比如输入110V,就串联10k电阻到光耦,变为光耦11mA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