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经典电路吧

楼主(2014-07-28):
我的理解是:本质是一个反相放大电路,为了放大光电PIN管的小信号电流加入模拟转换开关控制放大增益。输出送AD采样转换、、、

搭电路时发现一些问题:当光强比较大的时候,PIN管电流也比较大,AD可以正常采集到数据;弱光时,即使增益调到最大,输出几乎没有或者接近于0,理论上即使没有光时也应该有很小的输出,应为PIN管有暗电流(微小的电流)。

在线等待解决方法,是不是要考虑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个人感觉输入阻抗如果太大,在电流较小时无法驱动电路。

网友A:
你看一下运放的带宽是否和你需要放大的倍数由影响

网友B:
1M~100M欧这么大的电阻,4051漏电流的影响已经不可忽略(室温下可达数十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运放的带宽是否和你需要放大的倍数由影响

看了下datasheet ,增益带宽积GBW只有2M,我最高放大100M是不是行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100M欧这么大的电阻,4051漏电流的影响已经不可忽略(室温下可达数十nA)。 ...

我也怀疑这个有影响,也怀疑板子上的杂波会有影响,电路已经焊好在板子上,我该如何对这个模块测试,特别是高档位时候弱信号的测试,该如何下手?求大神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这个有影响,也怀疑板子上的杂波会有影响,电路已经焊好在板子上,我该如何对这个模块测试,特别 ...

把4051取下来,逐档将对应模拟开关跳线短路,进行测试。
100M这么大电阻,电路板太脏都会有影响。

网友C:
同意3楼、6楼。
开关必须选择超低漏电的,商品弱电流测量都用干簧继电器,并采取特别绝缘措施。
模拟开关有超低漏电的,我手里有一些MAX327,保证<10pA的漏电,但即便这样我也不敢用在这样的场合下。

另外,OPA2335的Ib<200pA,这个也太大了点,最好选<1p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4051取下来,逐档将对应模拟开关跳线短路,进行测试。
100M这么大电阻,电路板太脏都会有影响。 ...

测下来确实发现MAX4051有影响,现在还有一个疑问:电路中为什么用两个MAX4051 ,两个输出目测肯定不一样,那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3楼、6楼。
开关必须选择超低漏电的,商品弱电流测量都用干簧继电器,并采取特别绝缘措施。
模拟开关有 ...

谢谢,你的建议对我很有用。在此请教:为什么电路中使用了两个MAX4051,两个输出肯定不一样大,但是区别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下来确实发现MAX4051有影响,现在还有一个疑问:电路中为什么用两个MAX4051 ,两个输出目测肯定不一样 ...

我也不知道原设计者为什么用两片405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对我很有用。在此请教:为什么电路中使用了两个MAX4051,两个输出肯定不一样大,但是区别 ...

上面那个4051看不出功能,是否为对称补偿用的?ADIN2接到了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4051看不出功能,是否为对称补偿用的?ADIN2接到了哪里?

ADIN2就是将采集到的模拟电压输入到模数转换器。我在想为什么不直接将下面的MAX4051输出送给AD去转换。

网友D:
采用两个模拟开关可能是设计者只想取 Rf 端点上的电压,从而消除模拟开关自身电阻对测量的影响。

网友C:
1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可是,两片4051的漏电比一片更大。

网友E:
理论上“没光”或者光线很弱时候,也有很小的输出。但实质上要考虑到功耗问题。在转换采集过程转换成热能消耗了。低值时候如果精度不高就显示成0了。

网友F:
重新设计运放输入…依你的弱光点亮为阀值!…

网友G:
R22取消,PIN管的方向有误,电流是K流到A,变成负电压。

网友H:
反馈电阻的阻值过高,电路结构也不合理。想要较高的增益,应该使用两级串联的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R22取消,PIN管的方向有误,电流是K流到A,变成负电压。

R22是为了实现7档1000M的放大倍数设置的高增益电路。

楼主:
后级电路是送给AD采样输出,用的是TI公司的24位模数转换器。每次上电时发现,显示的数值会向下跳变,幅度很小,实测送给AD的电压也是类似的偏移,程序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是不是我的板子设计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反馈电阻的阻值过高,电路结构也不合理。想要较高的增益,应该使用两级串联的放大器。 ...

我这个放大模块必须能够随时控制增益的大小,根据不同的光强调节放大器的增益,使得输出的电压在设定的AD采样范围内。从100——1000M的放大增益都需要的,如果设计二级放大有什么比较好的额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3楼、6楼。
开关必须选择超低漏电的,商品弱电流测量都用干簧继电器,并采取特别绝缘措施。
模拟开关有 ...

为了实现比较大的增益要求,现在考虑使用对数放大器代替上面这个可变增益的放大电路,仁兄有何建议,可不可行?

网友I:
最好采用AD621芯片进行放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实现比较大的增益要求,现在考虑使用对数放大器代替上面这个可变增益的放大电路,仁兄有何建议,可不 ...

对数电路可以考虑,但精度低一些,一般需要温度补偿和校准。
当然,还是要选低漏电的元器件。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放大模块必须能够随时控制增益的大小,根据不同的光强调节放大器的增益,使得输出的电压在设定的AD ...

你需要的增益越高,越不能只用一级放大器,增益越高级数也应越高,单级增益最大也不要超过100倍。

网友J:
楼主有没有算过电路的信噪比,1000M的增益什么概念,ADC采到的是不是都是噪声了。

确实要考虑噪声,但是1000M不是直接的增益的概念,是PIN管子的输出电流和这个电阻的乘积,1000M意味着电路的漏电流、输入偏置电流要很小才可以。

网友J:
另外,对数放大器的偏置电流一般都是uA级的,楼主有没有考虑这个对输入信号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设计运放输入…依你的弱光点亮为阀值!…

针对上面电路的功能,我考虑二级放大或者对数放大,两种都可以得到高增益,哪个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反馈电阻的阻值过高,电路结构也不合理。想要较高的增益,应该使用两级串联的放大器。 ...

针对较高放大的要求,我考虑二级放大和对数放大,我应该选择哪一个?

网友H:
都说了,多级放大为佳。

网友K:
引用 网友G:
R22取消,PIN管的方向有误,电流是K流到A,变成负电压。

同意,PIN方向有误,另外,楼主采用了零偏压模式,自然暗电流会降低几个数量级,和规格书标称的暗电流等级会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意,PIN方向有误,另外,楼主采用了零偏压模式,自然暗电流会降低几个数量级,和规格书标称的暗电流等 ...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PIN管的电流怎么测?不管有多大光强,我万用表都测不到电流、、、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PIN管的电流怎么测?不管有多大光强,我万用表都测不到电流、、、 ...

用的什么万用表?几位的?

网友L:
这个电路经典个P!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的什么万用表?几位的?

胜利VICTORY VC9806+ 4 1/2位手持式数字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路经典个P!

哈哈 精辟!我也感觉有问题,不过人家确实正在出货中。我想改进一下,目前思路如下:使用两级放大,第一级100倍(低漏电的OPA),第二级从1、10、100、1K、10K、100K、1M、10M的IV转换电路(使用低漏电流的8路模拟转换开关),不知性能上是否可以有所超越原始设计?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另外,对数放大器的偏置电流一般都是uA级的,楼主有没有考虑这个对输入信号的影响。 ...

我也感觉有问题,不过人家确实正在出货中。我想改进一下,目前思路如下:使用两级放大,第一级100倍(低漏电的OPA),第二级从1、10、100、1K、10K、100K、1M、10M的IV转换电路(使用低漏电流的8路模拟转换开关),不知性能上是否可以有所超越原始设计?请教?为了转换的精度档位转换肯定不能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说了,多级放大为佳。

我也感觉有问题,不过人家确实正在出货中。我想改进一下,目前思路如下:使用两级放大,第一级100倍(低漏电的OPA),第二级从1、10、100、1K、10K、100K、1M、10M的IV转换电路(使用低漏电流的8路模拟转换开关),不知性能上是否可以有所超越原始设计?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