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ED驱动电路的电阻是怎样计算的?

楼主(2014-07-28):
R8、R9我知道,是根据LED的驱动电流,用欧姆定律来计算出的。那R84、R83这两个限流电阻是怎样计算的?我的单片机是STM32F107,是根据这个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和三极管的导通电流来计算的么?

网友A:
这种三极管接法属于跟随器性质的,因此理论上R83和R84短路都没有关系,这两个电阻的电流不大,因此压降也不大。
如果压降大了就驱动不够了,PE11最大输出3.3V吧?这个电压就是下面三个电压之和:R83的电压、Q10的Vbe、LED电压。
如果LED是红色的还好办,大概1.5V,Vbe大概0.7V,因此R83的电压大概是1.1V,按照1mA计算大概就取1k。

网友B:
绿的可能不会亮

网友C:
首先确定,三极管是否能饱和!
1,Ib=(3.3V-Vbe-Vf)/1k;估算Ib=(3.3-0.7-2.0)/1k=0.6mA!
2,假设三极管处于放大区,则Ic(取放大倍数假设为100)为0.6mA*100=60mA!计算Vce为负数了,则可以肯定三极管处于饱和态,则可以认为Vce约等于0.3V!
3,三极管的导通电流=(3.3-0.3-Vf)/470=2.2mA
你可以参考上述计算,做一个计算,你会发现随着温度,器件偏差的影响(重点关注发光管的Vf),实际的电流会有一个很大范围!
这个电路比较经典,一个简单的恒流源,电流等于(3.3-Vbe)/R7,三极管的Vbe随电流和温度变化相对于二极管更小,不受二极管VF的影响!

网友D:
如果LED的导通电压较高,LED不会亮,如翠绿色或蓝色。

网友E:
3.3V电平的信号点灯需要驱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3V电平的信号点灯需要驱动吗?

说得好,哈哈,灌电流点灯即可。

网友G:
目前使用的单片机,FPGA都有足够的灌电流和拉电流,所以这些驱动放大是不需要的!

网友H:
你的板子上应该是贴片的发光二极管吧,不然三极管的驱动电阻有些大,如果是管压降或者是驱动电流大的发光二极管,不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