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如何连通串口

楼主(2014-07-28):
手头有一块GD32107C-EVAL,按照说明boot0接12,boot1接23,com1直接接台式机串口,使用fly mcu0.168读器件信息未响应,完全是外行,但还是求指导。

网友A:
1.按照说明连接好板子
2.测试是否可以下载
3.烧进去例程

网友A:
第二步是重点,楼主先确认你是否会烧程序了

楼主:
估计第一步问题,但是说明上只说了jp12接spi,jp2接12,jp3接23,jp5,6接usart1,然后我按了复位键也没啥变化。

网友A:
1.至于跳线,仔细研究下原理图就知道了
2.这个下载软件是否是官方推荐的了,应为我看你选择的是STMISP,貌似GD32和STM32的 bootloder有一点不一样

楼主:
我又换了个软件,然后尝试dtr和rts各种高低电平组合,还是不行。

这个软件据说是GD修改过的版本

网友B:
楼主换个GD的ISP软件或者多串口下载软件试试看,下载资源导航里有下载的链接

网友B:
另外,楼主你贴的两幅图片,COM选择不同,你需要先确定你使用的串口的串口号,高低电平选择“不使用RTS和DTR”

网友C:
楼主,你是在串口的例程用不上?意思是在串口助手上面打印不了你要的信息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把你串口连接线的2、3管脚对调下(交叉线)就可以了,因GD设置的开发板是已经把串口的发送和接收两个设置成交叉线的了

楼主:
没有例程,我选择从system加载bootloader,上电之后按一下复位键然后就点击读器件信息,然后超时,操作存在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例程,我选择从system加载bootloader,上电之后按一下复位键然后就点击读器件信息,然后超时,操作存在 ...

你这个操作顺序。。。我也没弄过,你还是问下代理吧

楼主:
唉,目前手头只有usb,网线,串口,昨天怒买两根新串口还是不行。
但是问题是昨天联系了代理方面的工程师,结果他表示也不清楚怎么回事,然后推荐jlink下载一个串口的例程测试串口是否能正常工作。
求教一下如果一开始没有jlink,只用串口的话,正规的操作步骤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唉,目前手头只有usb,网线,串口,昨天怒买两根新串口还是不行。
但是问题是昨天联系了代理方面的工程师, ...

补充一下,这里有两块板子,都是这个情况,应该不是硬件问题,还是操作上有错,不清楚错在哪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唉,目前手头只有usb,网线,串口,昨天怒买两根新串口还是不行。
但是问题是昨天联系了代理方面的工程师, ...

你居然通过串口下载代码,好牛X的说,STM32的串口下载资料那么多,你找找看,不过还是同意代理说的,你买个jlink测试串口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