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使用ORCAD capture 画原理图 相同的部分 作图

楼主(2014-07-28):
如,一件产品,有3个部分A部分、B部分和C部分,其中B部分和C部分是完全一样的。
请问在orCAD CAPture 中,B部分已经画好了,那C部分要如何画?

网友A:
复制过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过去啊,

您好,如果复制过去的话,那元件的名称就会变化了,而且从原理图上也看不来B部分和C部分是完全一样的啊

网友B:
你是不是想要C100_A  C100_B这样的效果

网友C:
关注一下,我的做法是,直接复制过去后,修改元件编号。

网友D:
对啊,复制过去,然后改标号啊,我觉得你那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E:
orcad里有可以绘制层次电路

网友E:
如果A-C三张图纸是一样的,先画好A将各个需要引出的端口加PORT,然后新建一个页面,绘制3个BLOCK模块,将PORT于BLOCK对应的引脚连接起来

网友F(2014-10-23):
这样多通道设计的场合,AD就很方便了。画一张原理图就行。
REPEAT关键字,重复多少张都可以。元件名自动加后缀,C1_1,C1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