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AN2295 bootloader文档解析(三)

楼主(2014-07-28):
AN2295 bootloader文档解析
       上周笔者已经向大家介绍了FRDM-KE02例程包中的boot loader例程的相关代码组成和程序流程关系,而这次的内容则紧跟上一次,介绍KE02通过boot loader例程实现User code升级的步骤。 闲话少叙,立即开整!
1. Bootloader例程烧录
运行平台
Ø FRDM-KE02
Ø IARARM IDE
    运行例程(IAR)
1)    使用USB cable连接FRDM-KE02开发板Min-B USB连接器(J6);
2)    加载GPIO工程后,选择【FLASH_128KB】,点击  进行编译;
3)    编译成功后,点击  进入调试界面;
4)    进入调试界面后,点击  运行例程。
1.  Bootloader上位机使用手册
1)    解压AN2295代码包后,在<install_dir>\an2295sw\masters\debug路径下,打开“win_hc08sprg.exe”
                          图 1
2)    生成User code的S19文件
Ø  修改User code工程的linker file文件(以IAR ICF file为例)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t touch! ****/
/*-Editor annotation file-*/
/* IcfEditorFile="$TOOLKIT_DIR$\config\ide\IcfEditor\cortex_v1_0.xml" */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                                                           //修改前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00001000;                                           //修改后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64*1024) -1;//********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4*1024)/4 + 0x410;//********
define symbol __region_EEPROM_start__      = 0x10003100;
define symbol __region_EEPROM_end__        = __region_EEPROM_start__ -1 + 256; // 256 bytes

/*-Special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1*1024);//********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1*1024);//********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define symbol __region_RAM2_start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region_RAM2_end__          = __region_RAM2_start__ + ((4*1024)*3)/4;//********

//define exported symbol __VECTOR_TABLE      = 0x00000000;                           //修改前
define exported symbol __VECTOR_TABLE      = 0x00001000;                             //修改后
define exported symbol __VECTOR_RAM        =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410;

define exported symbol __BOOT_STACK_ADDRESS = __region_RAM2_end__ - 8;

define symbol __code_start__ =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410;//********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mem:[from __region_EEPROM_start__ to __region_EEPRO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region_RAM2_end__] | mem:[from __region_RAM2_start__ to __region_RAM2_end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initialize manually { readwrite };
initialize manually { section .data};
initialize manually { section .textrw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define block CodeRelocate { section .textrw_init };
define block CodeRelocateRam { section .textrw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intvec };
place at address mem:__code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noinit };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block CodeRelocate};
place in 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CodeRelocateRam,
                        block CSTACK, block HEAP };
Ø     生成S19文件设置
选中工程后,右击后并单击【Options】,图2所示;
                                            图2
勾选【Generate additional output】,并选择【Motorola】作为Output format,如图3所示;
                                         图 3
勾选【Override default】,可修改生成文件的文件名,最后单击【OK】,如图4所示;
                                  图4
3)    上位机与FRDM-KE02建立连接
                                    图5
【1】:选择合适的COM;
【2】 :  选择协定好的波特率;
【3】:选择User code工程生成的S19文件;
【4】:点击Connect,接着复位Target,使得Boot loader例程重新运行。
4)   User code更新       经上述3步骤后,上位机的Identification框中会显示Bootloader的相关属性信息(如图6所示),同时主窗口还显示了MCU的封装形式、Flash特性、中断向量表重定向地址、User code所占Flash空间等信息,表明了上位机与Target连接建立成功,接着点击【Program】,即可实现User code更新,如图7所示。
                             图6
                                图7

AN2295 bootloader文档解析(三)下载:

楼主:
AN2295 bootloader文档解析系列已完结,如有什么不足,或者不充分,疑问的地方,请在后面跟帖,谢谢!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手把手应用笔记讲解。

网友B:
谢谢版主,版主们辛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版主们辛苦了。

不客气,还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经验分享总贴:https://bbs.21ic.com/icview-722190-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版主们辛苦了。

欢迎下载学习,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在帖子下跟帖提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辛苦了

欢迎下载学习,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在帖子下跟帖提出!

网友E:
正在使用KE02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正在使用KE02

欢迎下载学习,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在帖子下跟帖提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欢迎下载学习,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在帖子下跟帖提出!

你好 如果 我用其他1号单片机 给2号单片机升级程序如何做比较好呢?我2号单片机是KE02,一号单片机是富士通的 ,1号和2号是串口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好 如果 我用其他1号单片机 给2号单片机升级程序如何做比较好呢?我2号单片机是KE02,一号单片机是富士 ...

你好,
那你的项目的关键点是,1号机如何得到S19或其他类似的文件,然后通过解析通过串口串口2号机

网友F(2014-09-19):
准备使用bootloader,先进行知识储备

网友G:
要知道有什么不足,需要先下载,要下载,需要回复……

网友H(2014-11-07):
应该是好**吧。
来学习。

网友I:
楼主辛苦,都写到第3篇了。

网友J(2014-12-31):
啊九分裤解放军空军萨拉凯撒离开教室里发生

网友K:
zheng zai xuexi ,mobaiyixia

网友L:
分析的很好

网友M(2015-02-02):
有没有详细的程序代码

网友M:
我试过在KL25 Freedom开发板上连接不上,楼主有没有试过?

网友N(2015-03-06):
正在调试bootloader中,求学习。。。

网友O(2015-06-06):
非常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P:
图文并茂,真是好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Q:
分析的很好,学到了很多。

网友:
主窗口还显示了MCU的封装形式、Flash特性、中断向量表重定向地址、User code所占Flash空间等信息

网友R(2015-07-14):
这个是低功耗的产品吗

网友S:
正在找KE06,KE02也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T(2015-09-08):
这个需要回复才能查看.....

网友U:
看起来很好,,,,要得

网友V:
有没有KEIL版本的例程

网友C(2015-10-10):
引用 网友V:
有没有KEIL版本的例程

目前还没有啊

网友W(2016-01-28):
感谢楼主的手把手应用笔记讲解

网友X(2016-04-16):
正在实验中,学习下

网友Y:
正在搞bootloader ,非常有用

网友Z(2016-09-09):
感谢楼主详细的讲解。

网友AA:
正在研究这方面,看看

网友AB(2016-11-28):
正在研究实现一个bootloader,看到此文,太有缘分了。

网友AC:
楼主,请问软件提示 : The S19 image also contains redirected vectors. The automatic redirection is skipped now  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D(2017-07-04):
准备使用kea128的bootloader,先学习下,有问题再找楼主

网友AE(2017-11-01):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AF(2018-01-18):
这个必须学习的

网友AG(2018-04-02):
点赞。都是满满的干货、

网友AH(2018-08-17):
正需要,谢谢班主分享

网友AI:
很好的文档,正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