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hex转bin文件问题

楼主(2014-07-28):
       各位大侠,请帮帮无助的小弟吧!
       小弟最近在整一个8051内核的单片机,现在要烧写程序的时候出现问题。
      问题如下:

                    1. 我使用keilc51编译出来的是hex文件,要想烧进单片机必须转化为bin文件,但是我使用网上提供的一些
                 hex2bin工具都转换出错,后来我使用J-Link的JflashARM.exe工具转换hex到bin,将bin下载进单片机跑步起来,
                 我想问,使用JflashARM.exe工具转换过来的bin文件是否有问题呀?

网友A:
你不是说跑起来了吗

楼主:
跑不起来呀

网友B:
没遇到过不能烧写HEX的51

网友C:
keil本身可以调用内部程序生成bin文件的,不用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不能烧写HEX的51

不是51单片机,我是一个射频模块,集成了8051内核,所以只能写bin文件进去啊,hex当然也可以烧,但是需要原厂的开发套件,我这不没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本身可以调用内部程序生成bin文件的,不用转换

keil转换bin那是MDK,针对ARM的版本才可以,对51的版本是不行的

网友D:
一般找个编程器软件打开hex文件,保存为bin就可以了

hex workshop软件也可以导入hex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找个编程器软件打开hex文件,保存为bin就可以了

hex workshop软件也可以导入hex文件的 ...

恩,我试试你说的hex workshop软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找个编程器软件打开hex文件,保存为bin就可以了

hex workshop软件也可以导入hex文件的 ...

我刚才试过了,怎么和JFlashArm.exe工具转换出来的bin差别这么大呀,是我的workshop没有配置好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51单片机,我是一个射频模块,集成了8051内核,所以只能写bin文件进去啊,hex当然也可以烧,但是需要 ...

哦,我以为是单纯的51 MCU,当我没说: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试过了,怎么和JFlashArm.exe工具转换出来的bin差别这么大呀,是我的workshop没有配置好还是什么其 ...

那你打开编程器软件对比看看吧或者你用软件调试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代码的

网友E:
头疼的问题。一些MCU都有这样的问题。做MCU的软件,还是要有支持的。没有代理商的开发工具,有时候死整也整不进去对的。你又不做MCU芯片,开发个软件,肯定要买他的MCU,谁卖给你MCU,他就有这个义务提供这些服务给你。

网友F:
自己写一个,看着HEX的格式做就好,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G(2015-08-16):
你的这个问题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