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 串口DMA接收,只进入一次DMA中断!

楼主(2014-07-28):
我的问题,我想使用F4的DMA进行串口的DMA接收,配置过程:GPIO配置、UART配置、DMA优先级配置、DMA参数配置,就是这几个函数。
测试中,我用电脑串口发送数据给F4,并使用LED的翻转来表示进入中断。可问题出现了,只有我发送成功第一次的数据(设定的是6个字节)的时候,LED翻转,说明进入了DMA发送完成中断,但是以后不会再进入。更奇怪的是,我把存放DMA接收数据打印出来的 时候,发现里面的数据是实时更新的,也就是说DMA依然在正常工作,想不明白,那为什么不进入中断了呢?
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谁有更好的串口DMA例程,能拿出来交流交流吗?

/*---------------------- COM 端口及引脚选择 --------------------------*/
/*COM*/
#define COM_USART                                                USART2
#define COM_GPIO_AF                                                GPIO_AF_USART2
#define COM_RCC_USART_CLK                                RCC_APB1Periph_USART2
#define COM_IRQ_Channel                                        USART2_IRQn
#define COM_IRQHandler                                        USART2_IRQHandler
/*TX*/
#define COM_TX_PIN                              GPIO_Pin_2
#define COM_T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COM_TX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A
#define COM_TX_GPIO_PinSource                        GPIO_PinSource2
/*RX*/
#define COM_RX_PIN                                          GPIO_Pin_3
#define COM_R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COM_RX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A
#define COM_RX_GPIO_PinSource                        GPIO_PinSource3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COM_Init(u32 baudrate)
*功  能:                初始化串口1
输入参数:                u32 baudrate        串口的波特率
输出参数:没有
*******************************************************************************/
void COM_Init(u32 baudrat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定义USART初始化结构体

        COM_GPIO_Config();                                                //配置UART1的相关引脚

        RCC_APB1PeriphClockCmd(COM_RCC_USART_CLK,ENABLE);//使能USART1外设时钟

        /* Enable the USART OverSampling by 8 */
        USART_OverSampling8Cmd(COM_USART, ENABLE);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COM_USART , &USART_InitStructure);

        COM_DMA_NVIC_Config();                                                        //配置串口DMA中断的优先级
        COM_DAM_Config();                                                                //配置串口DMA

        USART_ClearFlag(COM_USART,USART_FLAG_TC);                //清除标志位,防止第一个数据发送失败
        USART_Cmd(COM_USART,ENABLE);                                        //使能串口
}

void COM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
        RCC_AHB1PeriphClockCmd(COM_TX_GPIO_CLK|COM_RX_GPIO_CLK,ENABLE);        //使能USART1对应的引脚端口TX RX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使用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TX_PIN;                                //TX 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频率 50M
        GPIO_Init(COM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TX PIN 初始化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使用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RX_PIN        ;                        //RX pin
        GPIO_Init(COM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RX PIN初始化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GPIO_PinAFConfig(COM_TX_GPIO_PORT , COM_TX_GPIO_PinSource , COM_GPIO_AF);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GPIO_PinAFConfig(COM_RX_GPIO_PORT , COM_RX_GPIO_PinSource , COM_GPIO_AF);

}
/**********************************************************************************************
*函数名:void COM_DMA_NVIC_Config(void)
* 参 数
* 返回值:
* 功能:配置串口DMA的中断优先级
**********************************************************************************************/
void COM_DMA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Strea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函数名:void COM_DAM_Config(void)
* 参 数
* 返回值:
* 功能:        配置串口的DMA
**********************************************************************************************/
void COM_DAM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DMA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 Configure DMA controller to manage USART TX and RX DMA request ----------*/

        DMA_DeInit(DMA1_Stream5);

        /* Configure DMA Initialization Structure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6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1QuarterFull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 (&(COM_USART->DR))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4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uint32_t)COM_Rx_Buf;
        DMA_Init(DMA1_Stream5,&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Stream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ITConfig(DMA1_Stream5, DMA_IT_TC, ENABLE);                        //开启DMA数据发送完成中断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Stream5, DMA_IT_TCIF5);      //清标志

        /* Enable USART RX DMA */
        USART_DMACmd(COM_USART, USART_DMAReq_Rx, ENABLE);                //开启USART接收DMA请求
        DMA_Cmd(DMA1_Stream5,ENABLE);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handles DMA Stream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Stream5, DMA_IT_TCIF5))
        {
                /* Clear DMA Stream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Stream5, DMA_IT_TCIF5);
                STM_EVAL_LEDOn(LED2);
        }
}

楼主:
小弟出丑了,原来每次进入中断执行的都是STM_EVAL_LEDOn(LED2);led灯点亮函数,我以为是IO口翻转函数,怪不得没有现象!这一个小小的错误浪费了我一下午加一晚上的时间!,真不该!

网友A:
ahh 偶尔会这样的,上次我把定时器中断函数写成TIM3_IRQHanlder() 也是折腾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