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0V直流电压该如何设计采集电路?

楼主(2014-07-28):
RT,想到的是电阻分压,不知道还有没有:L更好的办法

网友A:
通常使用电阻分压。需要注意的是取样输出经过驱动后再送采集电路。
  另外需要注意选择分压电阻的耐压问题等一系列细节问题。

网友B:
可以浪费点电的话,把电压用电阻转换成电流,然后用电流钳感应,可能精度不太高

电力测量上就这么干的
浪费电,还浪费钱,还没有好处

网友B:
好处是隔离了,要不就用线性光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浪费点电的话,把电压用电阻转换成电流,然后用电流钳感应,可能精度不太高 ...

市场上有很多可以焊在电路板上的小型电压互感器,实际上是电流互感器。一次串联较大电阻从220V取数mA电流,二次输出电流,再转换成电压进行测量。
这样的互感器耗电只有数mA,隔离电压可达数千伏,精度通常可达0.1%~0.2%。

网友D:
电阻分压 得到合适的电压 送HCPL7800 在搞个5V-5V 1W 隔离电源 输出可以挂个运放跟随下 或者直接进AD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市场上有很多可以焊在电路板上的小型电压互感器,实际上是电流互感器。一次串联较大电阻从220V取数mA电流 ...

LZ要的是测直流电压,交流的电流电压互感器不要用吧。

直流也可以用互感器测量
两秒钟的差别...有意思。 :-D

网友A:
LZ是要采样 直流电压...

网友C:
果然楼主是要测量直流电压。
我说的互感器,是对3楼所说用电流钳而言。

网友F:
测直流还有比电阻分压还好的方法吗?楼主可以参考下万用表的原理。

网友G:
用反相电压放大电路也可以,不过这样成本更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反相电压放大电路也可以,不过这样成本更高。

同意。
分压的话,10:1分压电阻一般是9M:1M这种,而100:1分压要9.9M:100k这样,其中9M和9.9M的阻值不是很标准。
反向放大的话,100:1的阻值就是10M和100k,原来HP3455万用表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各位大神,电流钳可以测直流

电流钳有可以测量直流的,那是采用霍尔元件测量的。也有可以测量直流电压的霍尔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市场上有很多可以焊在电路板上的小型电压互感器,实际上是电流互感器。一次串联较大电阻从220V取数mA电流 ...

这个好,互感器的输出直接连到声卡,就可分析交流电的谐波失真了。

俺一直这么干的,省掉一台万元级的电能质量分析仪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互感器的输出直接连到声卡,就可分析交流电的谐波失真了。

有意思不?回答问题吧,二蛋!

网友J:
也可以使用带隔离的运放,如AD202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有意思不?回答问题吧,二蛋!

大清早就挨了这兄弟一砖头,好痛:lol

网友K:
这心态好,蛋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大清早就挨了这兄弟一砖头,好痛

是成都的,王工么?

网友B:
不在成都,使用时区倒是一样的,所以是清早,呵呵,QQ: 615975467

网友M:
还是先用电阻试试吧。楼上说了众多还是电阻省钱又省事。可以先试试。考虑功耗等问题注意。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大清早就挨了这兄弟一砖头,好痛

心态好的肯定水平不会低  :handshake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果然楼主是要测量直流电压。
我说的互感器,是对3楼所说用电流钳而言。

;P

网友P:
这些电阻应该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分压 得到合适的电压 送HCPL7800 在搞个5V-5V 1W 隔离电源 输出可以挂个运放跟随下 或者直接进AD  ...

你好,HCP7800是差分输入和输出,我只接电压到差分正端,差分输入负端和输出负端是不是应该和地相接?谢谢!

网友I(2015-04-11):
引用 网友B:
大清早就挨了这兄弟一砖头,好痛

呵呵,小弟有时候很二,多多包涵~

艾玛,本 L 刚从火星回来?

网友Q:
也可以考虑霍尔元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