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262和2272做的红外发射接收电路

楼主(2014-07-28):
征求用2262和2272做的红外发射接收电路

网友A:
百度搜下就有啦,或者你查这个芯片的资料,里面有典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下就有啦,或者你查这个芯片的资料,里面有典型电路

我搜了,但是接收电路焊了好几遍都不行,接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