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极管放大电路,有的地方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28):
请教一下三极管放大电路,有的地方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
哪个地方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地方不明白?

三极管Q7的基极偏置电阻是多少?只是R4还R4+R5+R51?还有这个电阻可以满足作为放大电路提供静态工作点?

网友A:
从来不知道有“基极偏置电阻”的说法,

网友B:
R4不是从电源取得基极电流,而是经过集电极直流负载电阻R5取得。这样接,具有电压并联负反馈,可以稳定基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知道有“基极偏置电阻”的说法,

哦,说错了,是直流偏置电阻。针对这个电路你能帮我分析一下直流偏置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不是从电源取得基极电流,而是经过集电极直流负载电阻R5取得。这样接,具有电压并联负反馈,可以稳定基极 ...

哦 请问R4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请问R4是做什么用的?

用处是为Q7基极提供偏置电流,目的同下图R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