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执行时间

楼主(2014-07-28):
我现在用的是2812,使用simulator,在profile菜单下观察,一个最简单的“ nop“指令为什么使用3个CPU CYCLE呢? 奇怪!印象中, “ nop"顶多一个CPU CYCLE,有大侠指点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绝对是一个机器周期
使用clock功能观测时   单步运行到NOP的前一句  记下clock的计数值   或者双击清零
然后单步看看  应该是1个机器周期

网友B:
版主说的对头

楼主:
不是,我用simulator,选择菜单profile,然后enable clock后,观察是3个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