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2940CT

楼主(2014-07-28):
按照手册做的一个典型的LM2940电压转换(24VDC转5VDC),给一个芯片和12个3mm的LED供电,目前啥都没干只是通过芯片来电量这12个LED灯,然后发现LM2940(加了一小块散热片)温度会逐渐升高,大概能到90度左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烫温度,请高手分析下,谢谢。

芯片,LED灯温度都很正常,就这个2940非常烫……

网友A:
三端稳压 你输入那么高 当然会烫啊
12个LED 并联电流多大?限流电阻取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端稳压 你输入那么高 当然会烫啊
12个LED 并联电流多大?限流电阻取多少? ...

一个按20mA算的,总共也就240mA,限流电阻每个LED220欧。

网友A:
0.24A 对于三端稳压来说 这么高的电压 是非常热的
1 增加散热片
2 输入串功率电阻 降低输入
3 换dcdc 比如lm25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4A 对于三端稳压来说 这么高的电压 是非常热的
1 增加散热片
2 输入串功率电阻 降低输入

主要是由于空间有限,散热片是没办法加到足够大了,LM2576外围电路器件体积较大,换这个可能会比较吃力空间,不知道有没有外围电路较轻巧的DCDC?

网友B:
LED可以换为两组6个串联方式吗?这样可以加三极管控制,总电流降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可以换为两组6个串联方式吗?这样可以加三极管控制,总电流降低很多。

LED不得不每个单独分开,都是独立控制的。

目前看看2574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由于空间有限,散热片是没办法加到足够大了,LM2576外围电路器件体积较大,换这个可能会比较吃力空 ...

MP15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1591

谢谢提供IC信息,昨天较晚时候自己尝试做了个以2574为中心的电源,感觉还可以,到时候看看实物,不行再尝试一下1591,谢谢。

网友C:
要是懒得改,可以搞个功能功率电阻串联降压,芯片发热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