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200V高压直流电源短路保护问题

楼主(2014-07-28):
RT,0~200V范围的可调输出电源,继电器动作太慢,用mos管做短路保护,如下图

调试的时候遇到个问题,由于mos管的GS电压不为0,Rds电阻不你能到最大值,输出30V电压时,如果输出短路,流过GS的电流仍有0.3A左右,GS两端电压只有不到27V,发热比较严重,有什么方法能实现GS电压尽可能接近0V? 或有其他更好的电路,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A:
“GS的电流仍有0.3A左右”!!!???

建议楼主去看一下“7形”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B:
Q21改用分立元件施密特触发器,可以做到短路后仅有很小的电流通过短路的负载(维持施密特电路状态),而短路消除后保护电路恢复正常。只要选择好施密特触发器门限电压即可。

网友C:
仅仅是短路保护那是非常的简单,难的是恒流输出时,负载大范围地波动,调整管还不能截断。
极端的情况:开路情况短路,电容储能在10mS内全部消耗在调整管上面,几个焦尔的能量,足已将功率管管芯烧融。
我好不容易才解决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