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IAP Application Note:介绍IAP的概念和用法,以及ISP与IAP的区别.

楼主(2014-07-28):
该文档介绍IAP的概念和用法,以及ISP与IAP的区别.

1        介绍... 3

1.1  寄存器.... 3

1.2  理解IAP.. 3

1.3  ISP与IAP的区别.... 4

1.4  向量表.... 6

1.5  使用方法.... 6

1.5.1IAP使用步骤... 7

1.5.2 使能IAP.. 7

1.5.3 将应用程序编译到指定地址... 14

1.5.4 下载... 22

1.6  案例分析.... 22

1.6.1 Vector Page Remap 失败... 22

1.6.2 调试发现Vector Remap之后,本来正确的下一条要执行的指令,忽然变成其它指令了... 22

2示例代码... 23

2.1  不使用复位的方式切程序.... 23

2.2  使用复位的方式切程序.... 25

牛卧堂

网友A:
只用过IAP,还没用过ISP。

网友B:
:lol顶起,附上文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IAP,还没用过ISP。

我也是,没用过is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顶起,附上文档

顶起,牛版主很给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文档也是硬菜啊

网友C:
谢谢各位分享,在学

网友D:
这个资料太给力了。

网友E:
看起来很是不错,谢谢先。

网友F(2014-09-03):
又一次学习了,很有用;谢谢!

网友G(2014-10-30):
引用 网友B:

最近研究ISP,特意来看看

网友H:
研究一下

网友I(2014-12-27):
先弄下来再看。

网友J(2015-02-17):
在target标签上设置IROM上设置到LDROM这个区域的时候,nulink下载的时候老是提示超过空间了。

star           size
0x100000  0x1000

网友K(2015-04-03):
IAP和ISP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L(2015-05-23):
1.5.4 下载... 22

1.6  案例分析.... 22

1.6.1 Vector Page Remap 失败... 22

1.6.2 调试发现Vector Remap之后,本来正确的下一条要执行的指令,忽然变成其它指令了... 22

2示例代码... 23

2.1  不使用复位的方式切程序.... 23

2.2  使用复位的方式切程序.... 25
打开就是这。

网友M(2015-10-30):
我也来下载了,感谢大大的分享..:)

网友J(2016-04-13):
**提到
这时候就需要用Vector Page Remap命令将地址0x1000位置的1个page映射到地址0。1个page大小就是512B。意思就是Vector Page Remap命令将0x1000 – 0x1200映射到了0x0 – 0x200。这个动作会导致一个副作用,就是地址0x1000 – 0x1200地方的代码除了向量表还有其他的代码,而这在IAP下是不允许的。

怎么理解啊,我不使用链接脚本,把除了向量表以为的东西移走,跳转之后也可以用。这个副作用是啥,楼主没说清楚啊

网友N(2016-05-14):
没看到文档是

网友O:
请问 可以不可以 不按下ISP 复位程序呢?

网友P(2017-08-29):
资料很好,谢了!

网友Q(2019-08-18):
下载,研究一下

网友R:
很少做那种出厂还需要升级的设备。

网友S(2019-11-26):
很需要的资料,正在做串口升级

网友T: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