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Q-SDB开发板HDMI和LVDS1不能同时输出!(已解决)

楼主(2014-07-28):
各位大神,我现在使用的是MX6Q-SDB开发板,我设置HDMI单显时,可以输出android里面的内容。但是当我设置LVDS1和HDMI双显时,只有LVDS1能输出图像,HDMI中能听到声音,屏幕上也没有了“无信号”的提示(应该就是检测到HDMI输入信号了),但就是不会输出图像。。。。。。。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该如何解决??  跪求大神!

网友A:
楼主你好,待会我会把你的题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为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U-boot中参数是怎样设置的?发给我看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U-boot中参数是怎样设置的?发给我看一下哈~~

你好,我的uboot设置参数如下,就是说明文档中的命令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rw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bpp=16 fb0base=0x27b00000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 fbmem=10M,28M video=mxcfb2:off vmalloc=512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请问是否是因为没有设置HDMI的mode?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uboot设置参数如下,就是说明文档中的命令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请问你BSP是用的是android的那个版本?我可以在我这帮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请问你BSP是用的是android的那个版本?我可以在我这帮你试一下。 ...

android 4.0.4 的,imx-android-13.4.1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没人解决,先结贴吧,以后再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没人解决,先结贴吧,以后再问。

楼主你好,建议你使用新版本的android BSP 试一下,HDMI和LVDS1是可以同时显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没人解决,先结贴吧,以后再问。

麻烦结贴吧,非常感谢了哈,如果新的版本的BSP不可以的话,联系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