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ds编译过程中出现这个错误undefined reference to `asm'。

楼主(2014-07-28):
如题,那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
是你自己定义的插入汇编语句吗?
能否截个图,看看是哪句报错了。

楼主:
建工程没有使用PE,在这句条语句出了问题: DisableInterrupts;     //禁止总中断
其定义为: #define DisableInterrupts asm(" CPSID i");//关总中断
编译的时候:/../Sources/main.c:7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asm'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如果这一句注释掉,就能编译过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工程没有使用PE,在这句条语句出了问题: DisableInterrupts;     //禁止总中断
其定义为: #define Disa ...

你用这个:  __asm(" CPSIE i");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了

好的,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哦。

楼主:
恩,不过要一天以后。系统不让立即结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不过要一天以后。系统不让立即结贴。

没关系,月底前帮我们结贴就行了。

网友C(2016-06-01):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个:  __asm(" CPSIE i");

这个真心赞!!!就是这句话拯救了我的晚上!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