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帮忙看看这个电动机

楼主(2014-07-28):
这个电动机是豆浆机里面的,通电不会转了,小孩要喝豆浆都不会打了,就这次机会想学习一下,请前辈们帮忙看一下,如何来测量这个电机的好坏。这是个单相串激电机。

网友A:
有可能是电刷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刷坏了

电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檢查轉軸是否卡住。

转子用手可以转动,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谁在网上看到或有这个型号的电动要告诉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