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了,是比较器还是放大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28):
取决于下面两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可以这样分析:不加输入信号时,分析这个电路各点的静态值,如果稳压二极管和反馈回路的二个电阻取值恰当,没让运放输出饱和,则可以看作放大器,此时能放大信号的范围取决于静态时的运放输出电压和运放最大输出电压之差。

网友B:
有直流电平偏移的反向放大器。

网友C:
折个衷,比较放大器

网友D:
首先是放大器了,如果反馈电阻很大,也可以认为是比较器。

网友E:
电路结构上就是反相放大电路,同相端给的直流偏置电压是个投机取巧的做法,用稳压二极管来实现。

楼主:
稳压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Vo=Vr(1+R2/R1)-R2/R1*Vi, 稳压二极管的电压Vr起电平移动作用

网友F:
当然是反向放大器。没看到有反馈电阻吗

网友G:
同十楼,Vout=Vref+Rf/R1(Vref-Vin)

网友H:
我看是比较器

网友I:
不是我的资料、我查的。楼主看下、、

放大器大都工作在闭环状态,所以要求闭环后不能自激。而比较器大都工作在开环状态更追求速度。对于频率比较低的情况放大器完全可以代替比较器(要主意输出电平),反过来比较器大部分情况不能当作放大器使用。

因为比较器为了提高速度进行优化,这种优化却减小了闭环稳定的范围。而运放专为闭环稳定范围进行优化,故降低了速度。所以相同价位档次的比较器和放大器最好是各司其责。如同放大器可以用作比较器一样,也不能排除比较器也可以用作放大器。但是你为了让它闭环稳定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超过加一个放大器!

换言之,看一个运放是当作比较器还是放大器就是看电路的负反馈深度。所以,浅闭环的比较器有可能工作在放大器状态并不自激。但是一定要作大量的试验,以保证在产品的所有工作状态下都稳定!这时候你就要成本/风险仔细核算一下了。

2.算放大器和比较器如出一辙,简单的讲,比较器就是运放的开环应用,但比较器的设计是针对电压门限比较而用的,要求的比较门限精确,比较后的输出边沿上升或下降时间要短,输出符合TTL/CMOS电平/或OC等,不要求中间环节的准确度,同时驱动能力也不一样。一般情况:用运放做比较器,多数达不到满幅输出,或比较后的边沿时间过长,因此设计中少用运放做比较器为佳。

比较器和运放虽然在电路图上符号相同,但这两种器件确有非常大的区别,一般不可以互换,区别如下:

1)、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数量级(特殊的高速运放除外)。

2)、运放可以接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则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但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所以,如果接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很多的主要原因。

3)、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网友J:
比较器的输出一般是集电极开路,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J:
再多说一句。
你路过李鬼的时候,李鬼跳出来,手里拿着一把刀,你说是这是杀猪的刀还是杀人的刀?
一个电路放在你手里,它是比较器还是放大器?

网友K:
楼上的说的非常在理。

网友:
带直流输出的反向放大器

网友L:
放大器,以后楼主可以看反馈,正反馈是比较器,负反馈是放大器

网友M:
妥妥的放大,除非下面两个电阻出人意料

上面电阻加齐纳管稳压,给了个偏置

网友N:
这是典型的静态工作点搬移嘛

网友O:
六楼好帅!!!比较放大器吗。(注意:偏正名词词组)

网友P:
很显然是放大么,只是将偏执提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