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代码该如何 set_muticycle

楼主(2014-07-28):
有一段代码如下: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sync <= plot_start ? ~sync : 1'b0;
   new_data <= sync ? source : new_data;
   nxt <= new_data;
end

波形如图所示。其中 source 是两个周期变化一次的,new_data 比 source 延迟 2 个时钟周期,但是 nxt 只比 new_data 延时一个周期

在给代码设置约束时, 打算 set_multicycle 如下:
set_multicycle -from {source[*]} -to {new_data[*]} 2

请问,这样子设置对不对?

我的疑问是,虽然从 source 到 new_data 是两个时钟周期的,但是,其实从 sync 信号到 new_data 是一个周期, 所以,如果把 multicycle 设成 2, 会不会对 sync 信号有影响?会不会对后续的 nxt 信号有影响?

请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