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治疗仪工作原理!

楼主(2014-07-28):
       本机用钮扣电池3V,TA,TB接通人体的时候LED 闪烁工作,微电流通过人体作用,治疗人体病患部位,1mA工作电流。请高手讲述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A:
没有任何价值的电路,

电路不完整,有错误,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

楼主:
电路我是抄板的,应该是没有错误的,该产品单价非常贵。我也很纳闷中,TA,TB接通人体后,红灯一会亮,一会灭,表示工作。一颗CR1620 钮扣电池可工作300h

楼主:
我又仔细检查了一次,我一条线没有加,出错了,楼上讲对了。重新上图

楼主:
Q1的栅极和Q5的栅极连通

网友B:
Q3 Q4 多谐振荡器,Q2电源通过人体电阻控制电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