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MSP430G2553正弦波+方波12864显示程序

楼主(2014-07-28):
//正弦波+方波显示程序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math.h>
#define  LCD_RS_High    P2OUT|=BIT2    // LCD_RS  高电平   显示数据         P62
#define  LCD_RS_Low     P2OUT&=~BIT2      // LCD_RS  低电平   指令数据
#define  LCD_RW_High   P2OUT|=BIT1  // LCD_RW  高电平   数据读到DB0_DB7   P64
#define  LCD_RW_Low     P2OUT&=~BIT1// LCD_RW  低电平   DB0_DB7 数据写入IR DR
#define  LCD_EN_High   P2OUT|=BIT0    // LCD_EN  高电平   高有效            P63
#define  LCD_EN_Low     P2OUT&=~BIT0    // LCD_EN  低电平   使能信号
#define LCD_PSB_High   P3OUT&=0xff  //  并口   高电平
#define LCD_PSB_Low    P3OUT&=0xfe;  //  串口   低电平    P30
//P67 悬空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pic1[]=      // 图片代码
{
  0x50,0x50,0xF0,0x00,0x70,0x50,0xD0,0x02,0xFF,0x4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r)
{
  unsigned int i;
  for(i=0;i<1000;i--)
    for(;timer>0;timer--)
      ;
}

unsigned char lcd_busy()
{
  unsigned char result;

  P1DIR=0x00;
  LCD_RS_Low;          //  指令数据
  LCD_RW_High;
  LCD_EN_High;

  result = P1IN&0x80;   // 读取数据口数据
  LCD_EN_Low;

  return(result);
}
/*写命令到液晶*/
void LCD_WCMD(unsigned char cmd)
{
  while(lcd_busy());

  P1DIR=0xff;          // OUT;
  LCD_RS_Low;          //  指令数据
  LCD_RW_Low;
  //   LCD_EN_Low;
  LCD_EN_High;
  P1OUT = cmd;

  LCD_EN_Low;
}
/*写数据到液晶*/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
{
  while(lcd_busy());

  P1DIR=0xff;           // OUT;
  LCD_RS_High;          //  数据
  LCD_RW_Low;
  //   LCD_EN_Low;

  LCD_EN_High;
  P1OUT = dat;

  LCD_EN_Low;
}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byReturnValue ;
  while(lcd_busy());
  P1DIR=0xff;
  P1OUT = 0xff;
  P1DIR=0x00;
  LCD_RS_High; ;
  LCD_RW_High; ;
  LCD_EN_Low ;
  LCD_EN_High ;
  byReturnValue=P1IN ;
  LCD_EN_Low ;

  return byReturnValue ;
}

/*显示的字符串*/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ing)
{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LCD_WCMD(X+Y);

  while(*string )
  {                         //显示字符
    LCD_WDAT(*string++);
  }

}
void Display_numbe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umber)
{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LCD_WCMD(X+Y);
  LCD_WDAT(48+number);
}
/*时钟初始化*/
void Clock_init()
{
  unsigned char t;
  BCSCTL1 = RSEL0 + RSEL1 + RSEL2;         // XT2on, max RSEL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t = 255; t > 0; t--);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 SELS+SELM_2;                  // SMCLK = XT2
}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

/*------------------------------------------------
清屏
------------------------------------------------*/
void ClrScreen()
{
  LCD_WCMD(0x01);
  delay_ms(15);
}
/*------------------------------------------------
设置到绘图模式
------------------------------------------------*/
void SetGraphicMode()
{
  LCD_WCMD(0x36);       //选择8bit数据流 图形模式
  delay_ms(20);

}
/*------------------------------------------------
显示图片
------------------------------------------------*/
void LCD_PutGraphic(unsigned char  *img)
{
  int i,j;
  //显示上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LCD_WCMD(0x80 + i);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LCD_WCMD(0x80);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LCD_WDAT(*img);
      img++;
    }
  }
  //显示下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LCD_WCMD(0x80 + i);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LCD_WCMD(0x88);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LCD_WDAT(*img);
      img++;
    }
  }

}
/*-------------------------------------------------------------------
增加画点子程序
-------------------------------------------------------------------*/
void Draw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Row,Tier,Tier_bit ;
  unsigned char ReadOldH,ReadOldL ;
  LCD_WCMD(0x34);
  LCD_WCMD(0x36);
  Tier=X>>4 ;
  Tier_bit=X&0x0f ;
  if(Y<32)
  {
    Row=Y ;
  }
  else
  {
    Row=Y-32 ;
    Tier+=8 ;
  }
  LCD_WCMD(Row+0x80);
  LCD_WCMD(Tier+0x80);
  ReadByte();
  ReadOldH=ReadByte();
  ReadOldL=ReadByte();
  LCD_WCMD(Row+0x80);
  LCD_WCMD(Tier+0x80);
  if(Tier_bit<8)
  {
    switch(Color)
    {
    case 0 :
      ReadOldH&=(~(0x01<<(7-Tier_bit)));
      break ;
    case 1 :
      ReadOldH|=(0x01<<(7-Tier_bit));
      break ;
    case 2 :
      ReadOldH^=(0x01<<(7-Tier_bit));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LCD_WDAT(ReadOldH);
    LCD_WDAT(ReadOldL);
  }
  else
  {
    switch(Color)
    {
    case 0 :
      ReadOldL&=(~(0x01<<(15-Tier_bit)));
      break ;
    case 1 :
      ReadOldL|=(0x01<<(15-Tier_bit));
      break ;
    case 2 :
      ReadOldL^=(0x01<<(15-Tier_bit));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LCD_WDAT(ReadOldH);
    LCD_WDAT(ReadOldL);
  }
  LCD_WCMD(0x30);
}

//----------------------------------------------
//                        清整个GDRAM空间
//-----------------------------------------------
void clrgdram()
{
  unsigned char x,y ;
  for(y=0;y<64;y++)
    for(x=0;x<16;x++)
    {
      LCD_WCMD(0x34);
      LCD_WCMD(y+0x80);
      //行地址
      LCD_WCMD(x+0x80);
      //列地址
      LCD_WCMD(0x30);
      LCD_WDAT(0x00);
      LCD_WDAT(0x00);
    }
}

//////////////////////////
/////////////////////////
void juxingbo(void)//显示矩形波
{
  uchar i,j,colour=1,flag=0;
  uchar zhan=12;//为电平'1'的时间长度
  uchar high=25;//高电平的位置
  uchar low=40;//低电平的位置
  for(i=0;i<128;i++)
  {
    if(i%zhan==0)
    {
      for(j=high;j<=low;j++)
        DrawPoint(i,j,colour);
      if(flag==0)
        flag=1;
      else
        flag=0;
    }
    else
    {
      if(flag==0)
        j=high;
      else
        j=low;
      DrawPoint(i,j,colour);
    }
    delay_ms(5000);
    delay_ms(5000);
  }
}

void  main( void )
{
  //char i;
  //unsigned char x1,y1,colour=1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Clock_init();                 // 时钟初始化
  P2DIR|=BIT2+BIT1+BIT0;
  LCD_PSB_High;                // 液晶显示  并口方式
  LCD_init();
  //-----------------------------------------------------------------------------
  //                              显示字符
  //---------------------------------------------------------------------------
  Display(0,1,"西安理工大学");
  Display(1,1,"电子实验小组");
  Display(2,1,"正弦波显示");
  Display(3,0,"2014年07月25日");        // 第四行要显示的内容

  while(1)
  {
    clrgdram();
    ClrScreen();
    /*for(x1=0;x1<128;x1++)                          //正弦波显示

    {
    // y1=10*sin(0.314*x1)+20; //T=2pi/w
    y1=10*sin(0.314*x1*0.5)+20; //T=2pi/w
    DrawPoint(x1,y1,colour);
    Display(2,1,"正弦波绘制");
    Display(3,1,"数字:");
    delay_ms(5000);
    }*/
    juxingbo();                                      //方波显示
    delay_ms(5000);
    //_BIS_SR(LPM0_bits);

  }
}

网友A:
如果打包就更好了哈哈

网友B(2015-08-03):
楼主我就改了一下端口,怎么显示不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就改了一下端口,怎么显示不了啊

我也是,不知道硬件怎么连接的

网友C:
这是串行通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