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D0809 8路AD采样12864显示 (电路图+程序)

楼主(2014-07-28):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定义*************************
sbit lcdrst=P3^3;
sbit lcdrs=P3^2;
sbit lcdrw=P3^1;
sbit lcde=P3^0;
//****端口定义*************************
sbit ST=P2^7;                           //A/D启动转换信号
sbit OE=P2^5;                           //数据输出允许信号
sbit EOC=P2^6;                          //A/D转换结束信号
sbit CLK=P2^4;                          //时钟脉冲

sbit ADDA=P2^0;
sbit ADDB=P2^1;
sbit ADDC=P2^2;
//****显示缓存定义*********************
uint  tabSambuffer[8]={0,0,0,0,0,0,0,0};
long  tempvalue=0;                        //采集回来数据第一次处理
uint  value_V=0;
uchar diapbuffer[4]={0,10,0,0};
uchar code tab_zix[]={"0123456789.:"};

uchar code dis1[]={" CH0:    CH1:    "};
uchar code dis2[]={" CH2:    CH3:    "};
uchar code dis3[]={" CH4:    CH5:    "};
uchar code dis4[]={" CH6:    CH7:    "};
uchar  code dia11[]={">C"};                                //当前数据跟新
uchar  code dia00[]={" C"};
uchar xh,cnt;
void longdelay(uchar t)
{
   uint j;
   for(;t>0;t--)
     {for(j=1000;j>0;j--);}
}
void shortdelay(uchar i)
{
  for(;i>0;i--);
}
//****读状态函数*************************
uchar readstatus(void)
{
   uchar i;
   P1=0xff;
   lcdrw=1;
   lcdrs=0;
   lcde=0;
   shortdelay(10);
   lcde=1;
   shortdelay(20);
   i=P1;
   shortdelay(40);
   lcde=0;
   return(i);
}
//****写命令函数*************************
void lcdwriteinstruc(uchar instruction)
{
   while((readstatus()&0x80)!=0x00);
   P1=0;
   lcdrw=0;
   lcdrs=0;
   lcde=0;
   P1=instruction;
   shortdelay(100);
   lcde=1;
   shortdelay(100);
   lcde=0;
}
//****初始化LCD*************************
void initlcd(void)
{
   longdelay(40);
   lcdrst=0;
   longdelay(1);
   lcdrst=1;
   longdelay(1);   //复位LCD
   lcdwriteinstruc(0x30);
   longdelay(1);
   lcdwriteinstruc(0x30);
   longdelay(1);
   lcdwriteinstruc(0x0c);  //显示开  游标关 游标位置反白
   longdelay(1);
   lcdwriteinstruc(0x01);
   longdelay(1);
   lcdwriteinstruc(0x06);  //增量方式 不移位
   longdelay(1);
}
//****写一个字节函数*************************
void writeonebyte(uchar dat)
{
   while((readstatus()&0x80)!=0x00);
   P1=0;
   lcdrw=0;
   lcdrs=1;
   lcde=0;
   P1=dat;
   shortdelay(100);
   lcde=1;
   shortdelay(100);
   lcde=0;
}
//****显示地址解析*************************
void disponeword(uchar x,uchar y)
{
  uchar dispaddr;
  switch(x)
  {
    case 0:        dispaddr=0x80;break;
        case 1:        dispaddr=0x90;break;
    case 2:        dispaddr=0x88;break;
        case 3:        dispaddr=0x98;break;
        default:break;
  }
  dispaddr=dispaddr+y;
  lcdwriteinstruc(dispaddr);
}
void Clear()
{
         //******************************************************************

                                    disponeword(0,0);
                                  for(xh=0;xh<2;xh++)
                                  {
                                    writeonebyte(dia00[xh]);
                                        shortdelay(1);
                                  }

                              disponeword(1,0);
                                  for(xh=0;xh<2;xh++)
                                  {
                                    writeonebyte(dia00[xh]);
                                        shortdelay(1);
                                  }

                                    disponeword(2,0);
                                  for(xh=0;xh<2;xh++)
                                  {
                                    writeonebyte(dia00[xh]);
                                        shortdelay(1);
                                  }

                              disponeword(3,0);
                                  for(xh=0;xh<2;xh++)
                                  {
                                    writeonebyte(dia00[xh]);
                                        shortdelay(1);
                                  }
                          //******************************************************************
}
void main()
{
        initlcd();
//***********初始页面显示画面*************************************
          disponeword(0,0);
          for(xh=0;xh<17;xh++)
          {
            writeonebyte(dis1[xh]);
                shortdelay(1);
          }

          disponeword(1,0);
          for(xh=0;xh<17;xh++)
          {
            writeonebyte(dis2[xh]);
                shortdelay(1);
          }

          disponeword(2,0);
          for(xh=0;xh<17;xh++)
          {
            writeonebyte(dis3[xh]);
                shortdelay(1);
          }

          disponeword(3,0);
          for(xh=0;xh<17;xh++)
          {
            writeonebyte(dis4[xh]);
                shortdelay(1);
          }//***********初始页面显示画面***完*****************************
                  TMOD=0X01;                                          //定时器中断0
                CLK=0;                                                  //脉冲信号初始值为0
                TH0=(65536-2)/256;                          //定时时间高八位初值
                TL0=(65536-2)%256;                          //定时时间低八位初值
                EA=1;                                                  //开CPU中断
                ET0=1;                                                  //开T/C0中断
                TR0=1;
          while(1)
          {
                    Clear();                                        //清除当前行指示
                  for(cnt=0;cnt<8;cnt++)
                  {
                          P2&=0xf0;
                        P2|=cnt;                            //设置采集通道
                           ST=0;                                        //使采集信号为低
                        shortdelay(2);
                        ST=1;                                        //开始数据转换
                        shortdelay(2);
                        ST=0;                                        //停止数据转换
                        longdelay(10);                         //长延时
                        //while(!EOC);                        //等待数据转换完毕
                        OE=1;                                        //允许数据输出信号
                        shortdelay(1);
                        tabSambuffer[cnt]=P0;        //读取数据
                        shortdelay(1);
                        OE=0;                                        //一次数据采集完成
                        tempvalue=tabSambuffer[cnt];
                        tempvalue=tempvalue*341/256;
                        value_V=(uint)tempvalue;
                        diapbuffer[0]=11;
                        diapbuffer[1]=value_V/100;
                        diapbuffer[2]=10;                 //小数点     code tab_zix[]
                        diapbuffer[3]=value_V%100/10;
                        switch(cnt)
                        {
                        case 0x00:disponeword(0,2); break;
                        case 0x01:disponeword(0,6); break;
                        case 0x02:disponeword(1,2); break;
                        case 0x03:disponeword(1,6); break;
                        case 0x04:disponeword(2,2); break;
                        case 0x05:disponeword(2,6); break;
                        case 0x06:disponeword(3,2); break;
                        case 0x07:disponeword(3,6); break;
                        }
                          for(xh=0;xh<4;xh++)          //每次更新数据
                          {
                            writeonebyte(tab_zix[diapbuffer[xh]]);
                                shortdelay(1);
                          }
                          //******************************************************************
                          if((cnt==0)|(cnt==1))//更新数据后指示当前行
                          {
                                    disponeword(0,0);
                                  for(xh=0;xh<2;xh++)
                                  {
                                    writeonebyte(dia11[xh]);
                                        shortdelay(1);
                                  }
                          }
                          if((cnt==2)|(cnt==3))//更新数据后指示当前行
                          {
                              disponeword(1,0);
                                  for(xh=0;xh<2;xh++)
                                  {
                                    writeonebyte(dia11[xh]);
                                        shortdelay(1);
                                  }
                          }
                          if((cnt==4)|(cnt==5))//更新数据后指示当前行
                          {
                                    disponeword(2,0);
                                  for(xh=0;xh<2;xh++)
                                  {
                                    writeonebyte(dia11[xh]);
                                        shortdelay(1);
                                  }
                          }
                          if((cnt==6)|(cnt==7))//更新数据后指示当前行
                          {
                              disponeword(3,0);
                                  for(xh=0;xh<2;xh++)
                                  {
                                    writeonebyte(dia11[xh]);
                                        shortdelay(1);
                                  }
                          }
                          //******************************************************************

                        }
          }
}
//***********产生AD采样脉冲*******************************************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
                TH0=(65536-2)/256;                          //重装计数初值
                TL0=(65536-2)%256;                          //重装计数初值
                CLK=!CLK;                                     //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