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用2596做了一个12V电源,很烫,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07-28):
图为用Altium designer画的板子,才入行不久,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板子很烫,2596最大输出可以达到3A,现在这块板子1A都到90度了,是不是有问题
求各路大神用砖头砸

网友A:
25**很大部分山寨货。你买的多少钱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很大部分山寨货。你买的多少钱一只

2块多,

网友B:
是什么元件发热?

网友C:
建议搞电源的网友备一个红外测温仪,便宜的几十块,有热像仪更好,看热图像方便。

网友D:
把C5拆掉,或换成 1nF。

网友E:
到ti的网站上,可以生成2596的参考原理图的。参数按图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块多,

山寨的。你X宝搜进口
我之前遇到山寨和进口的区别是:输入30多伏的时候,山寨的已经很热,进口的不热。此时负载并不大。

网友F:
1A12v有12W了。虽然说最大是3A.但是楼主散热问题没有处理好的话发热正常。另外你测量下电源输出稳定吧?以及你的散热处理如何?

楼主:
我明天去把C5换成1nF试试,

楼主:
发热部分主要是2596和那个电感,这个是做电源传输用的,远端传24V过来,然后通过2596降压到12V使用,这个电源效率还是挺高,可以达到83%,但是就是发热,当输出是12V/1A的时候,远端电源电流也达到了1A,比如24V/1A。这个东西我看淘宝上做得都那么小,因为没有买回来看过,所以也不知道发热程度,
设计是按照参考设计来做的,

网友G:
c5加错地方了吧。。。。和R2并联起来试试。

网友H:
83%能叫效率高?
这个输入输出条件,大把片子在93%以上的效率。
12W/0.83-12W=2.46W,能不烫吗?

网友I:
如果不是片子的问题,应该是C5的问题,数据手册上有参考数值(12V 输出 1nF)

网友J:
除了原理问题,考虑加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