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咨询在IAR下如何配置unlink

楼主(2014-07-28):
在IAR下如何配置下载器为unlink?谢谢!
下载程序时报告错误:
Mon Jul 28, 2014 23:33:56: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arm\config\flashloader\Nuvoton\NUC400_APROM.flash

猜测是设置不对

网友A:
我记得有个文档专门讲配置的Google一下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敢问文档大概叫啥名字好google,昨天百度到的貌似都不是,谢谢斑竹。

网友B:
找我发个贴,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也是用的新版的软件,刚开始不知道咋弄。

网友C:
这个在工程单击右键,然后有一堆选项卡,然后你找找看,把所有需要配置的都配置了。

网友D:
从来 没有听说 过unlink。

网友D:
选择第三方工具 ,然后 指向NU-LINK的驱动DLL

网友D:
刚试了,没有问题。用的是EWARM7.01 和最新的NU-LINK驱动

楼主:
是由于硬件虚焊和usb端口两个因素影响的,谢谢诸位,结贴操作很麻烦啊。
谢谢九哥鼎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