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数组能不能一次性赋值

楼主(2014-07-28):
我们初始化某个数组的时候可以一次性给某个数组赋初值,如
char str[5]={1,2,3,4,5};
不过到了函数中却不能直接用
str[5]={5,4,3,2,1};
来一次性改变,因为会报错。
而使用str[5]="abcde";也会发出警告。

想问下是不是只能一个一个的赋值,而没法一次性赋值呢?

网友A:
你可以用指针的方式来实现,比如
char *str;
str = "abcde";
如果你想用数组的方式,也有办法,比如
char str[5];
strcpy(str,"abcd");

网友B:
定义以外的时候意思都变了嘛

网友C:
只有在定义数组的时候才能一次性赋值

网友D:
str[5]={5,4,3,2,1};是什麽意思?第五個數?

网友E:
str[5]={5,4,3,2,1};
除了初始化,这么用是错误的;因为没有str[5]这个变量,你声明的数组只到str[4];

网友F:
定义该变量时可以这样子写,使用的时候就不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指针的方式来实现,比如
char *str;
str = "abcde";

指针也不好使,如果是数字的数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指针的方式来实现,比如
char *str;
str = "abcde";

查了下,加了个string.h.然后用数组的方法,成功了。感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指针也不好使,如果是数字的数组呢

数字的也可以啊  无非就是加个0x30或减个0x30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数字的也可以啊  无非就是加个0x30或减个0x30罢了。

你弄个例子吧,AS码确实是那样转,但是感觉还是不方便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数字的也可以啊  无非就是加个0x30或减个0x30罢了。

数字的还是用字符串转数字的库函数比较好。单个字符可以用ascall码相关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