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接到板子烧的第一个程序led on

楼主(2014-07-29):
我用minitools把点亮第一个led灯的程序焼写到nor,再用nor打开板子,但是led灯不会亮
然后我把程序焼写到nand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的板子上,跳线帽选择的是nor启动吗?

另外,你确认你的程序烧写到了nor中了吗?

最后,你编译的程序的地址都是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上,跳线帽选择的是nor启动吗?

另外,你确认你的程序烧写到了nor中了吗?

谢谢你的回复,板子确实选择nor启动,不过这个minitools焼写工具应该是把程序焼写到内存里面(sram),开始还以为是烧到nor flash,他默认的焼写地址是0x30000000,这个跟sram的地址是不是不吻合啊,不过他给的例程序倒是可以焼写并在nor 启动时运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板子确实选择nor启动,不过这个minitools焼写工具应该是把程序焼写到内存里面(sram),开 ...

SRAM的地址是0x40000000,如果选nand flash启动,SRAM也会重映射到0x0,也就是说选择nand启动,SRAM有0x40000000和0x0两个地址,都一样,我试过。

你说的那个工具只是把程序下载到SDRAM中,SDRAM的地址才是从0x30000000开始的。

nor启动的我没做过,我只记得nor相当于是直接挂接到CPU的3总线上,CPU可以直接访问nor。烧写程序到nor中,当然跑起来比nand中容易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M的地址是0x40000000,如果选nand flash启动,SRAM也会重映射到0x0,也就是说选择nand启动,SRAM有0x4 ...

看完你的回复,真的感觉受益良多,原来还可以直接把程序焼写到SDRAM!!!
根据你的回复,我觉得不能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代码没有包含配置SDRAM初始化的程序,所以cpu不能读取SDRAM里面的数据,这样对不对
我有一个疑惑就是SRAM不是只有4k么,最大地址应该就是0x1000吧,你说的0x40000000是别的类型的SRAM的起始地址么
感谢你的热心回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完你的回复,真的感觉受益良多,原来还可以直接把程序焼写到SDRAM!!!
根据你的回复,我觉得不能工作 ...

你说对了,SDRAM和SRAM最大的不同就是SDRAM需要初始化,不初始化就不能使用,SRAM是不需要初始化的,可以直接使用。SRAM一般是片内的,SDRAM一般是片外的。

程序首先必须现在SRAM中运行,它初始化了SDRAM后,就可以使用了。

有得烧录工具可以把程序搞到SDRAM中,其实也是用的脚本,直接或间接的初始化了SDRAM,然后把SDRAM当SRAM用。

S3C2440的SRAM是4KB,如果是nand启动,起始地址是0x0,或者0x40000000,最大0x1000。nor启动的话,好想是nor从0开始,sram起始地址是0x40000000.
也就是说,sram其实地址其实固定是0x40000000,,如果从nand启动,就把0x4000000重映射到0x0,这个时候sram有两个地址,但都对对应一个实体。nor启动的话,sram就不重映射了,0x0地址就是nor的。

地址的问题,你把datasheet的nand flash 和sdram那两章看看,你就知道什么时候是什么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对了,SDRAM和SRAM最大的不同就是SDRAM需要初始化,不初始化就不能使用,SRAM是不需要初始化的,可以 ...

很用心的回复,感谢
我现在在看韦东山的第九课讲uboot的分析,里面讲makefile文件和mkconfig文件,里面的语句好陌生,韦东山前辈讲的也很快,根本不知所云,我应该恶补哪方面的知识去克服它
谢谢持续的关注,有种看小说等待更新的赶脚,好吧,我YY的地方前辈请直接跳过,很高兴成为好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用心的回复,感谢
我现在在看韦东山的第九课讲uboot的分析,里面讲makefile文件和mkconfig文件,里面的 ...

这个看你像学什么吧。我不是按的别人的教程来的,我自己是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做的,我目前是完全跑的S3C2440的裸机,到后面需要跑OS和其他支持的时候,我也帮不了谁。

设定好学习目标后,你觉得什么阻碍你了,你就去学什么,现在网上的资料很多。
makefile有相关的书籍,uboot也都是源码开放的,网上也有一些零散的资料可以供你参考。慢慢来吧,一步一个脚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像学什么吧。我不是按的别人的教程来的,我自己是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做的,我目前是完全跑的 ...

嗯,一步一个脚印来,学技术应该就是日积月累的过程
昨天找了一本韦东山的书可以解决我很多的疑惑,又可以把自己扔到一本书里面,感觉还是蛮舒服的
不知道前辈是否从事嵌入式的行业,蛮想知道具体的嵌入式行业前景和可借鉴的任职经历
感觉前辈应该很年轻,以后喊你大哥(突然冒出拜师的段子,呵呵,蛇精病又发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一步一个脚印来,学技术应该就是日积月累的过程
昨天找了一本韦东山的书可以解决我很多的疑惑,又可 ...

不错啊,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书看真的不容易。我目前学ARM,也就ARM程序设计与分析这本书看得最有感觉,然后是CM3权威指南,然后是杜春雷的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拜师就不用了吧,我自己也没学到多少东西,到后面我也帮不了谁,我也只是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书看真的不容易。我目前学ARM,也就ARM程序设计与分析这本书看得最有感觉,然后 ...

很久没来冒泡,今天才看到大哥的回复,推荐的书单我就不客气的收藏了,留着以后看
这几天滚去过七夕去了,把学习都耽搁了,好有罪恶感,看来要一顿恶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