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ZI-data大于stm32f103的 RAM 为什么程序运行没问题

楼主(2014-07-29):
RT,
仅仅加入一个ST官方的USB库,编译过后,显示的zi-data已经210K左右了。

我没外扩RAM,stm32f103zet6的RAM只有64K,为什么程序还能顺利运行呢?

楼主:
关键是keil也不报错,如果RAM不够的话KEIL应该报错的吧,但是keil没有报错

网友A:
keil怎么知道你外扩存储没有呢

运行时,没有命中已有RAM之外的地址空间,当然不会报错。

网友B:
KEIL没有那么聪明
可能是只要被初始化为0的都统计了,包括局部变量吧,甚至FLASH的可能也统计吧

确实会大于实际的容量

楼主:
那就是不准咯,实际用到的RAM可能还是在64K范围内,所以能顺利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