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学习笔记-2 一位绑定

楼主(2014-07-29):
为减少“读-修改-写”操作所消耗的时间, Cortex™-M3 处理器提供了位绑定功能(bit-banding) ,可按位为单位进行原子级的访问。存储器映射表中包含了两个位绑定段,分别位于 SRAM 和外设中。在位绑定段中,位别名区的某个字会映射到位绑定区的某个位上。
来自于手册Page18

楼主:
M3中SRAM和外设的地址为:
SARM区:0x2000_0000‐0x200F_FFFF  这个SRAM绑定的地址就是从0x2200 0000开始的
片上外设区:0x4000_0000‐0x400F_FFFF  这个区绑定的地址就是从0x4200 0000开始的

楼主:
接上面的,为什么带区地址是从0x2000 00000开始,而绑定的地址是从0x2200 0000开始的呢?
这里有个计算公式【来自于手册中】
位别名地址  =  位绑定基地址  + (字节偏移×32) + (位偏移×4)
其中:
位别名地址:位别名区中,对应于指定位的单个字的映射地址
位绑定基地址:位别名区的起始地址
字节偏移:包含目标位的字节在位绑定区中的字节偏移
位偏移:目标位在该字节中的偏移

楼主:
假设我要操作SRAM区中地址为0x2000 0000上的第0位,那么
位别名地址 = 0x2200 0000 + 0000*32 + 0*4 = 0x2200 0000;

楼主:
假如我要操作GPIOA的第0位,那么,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GPIOx_ODR)  的偏移地址是 0x0c,得到PA.0的别名地址为
PA.0 = 0x4200 0000 + 0x0001 080c*32 + 0*4 = 0x4221 0180;
注意:如果是在计算器下使用16进制乘法,需要把32和4都换算为16进制
得到PA.0的别名地址后,然后用define宏定义
  1. #define PA_Bit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42210180))
然后直接操作*PA_Bit0为0,为1即可

楼主:
由于每个地址都这么算太复杂,在网上找了个算法如下
  1. #define BitBand(Addr,BitNum)  *((volatile unsiged long *)(Addr&0xf0000000)+0x2000000+((Addr&0xfffff)<<5)+(BitNum<<2))

楼主:
关于算法的解释如下
Addr&0xf0000000   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是SRAM还是片上外设区,所以我们这里取其最高位  因为最高位有可能为4 也有可能为2

Addr&0xfffff   可以看到位绑定的范围0x2000_0000‐0x200F_FFFF  0x4000_0000‐0x400F_FFFF  所以我们这里把高三位屏蔽掉,就相当于 A - 0x20000000的效果了、、

为什么我这里要用《5 和《2 呢?对比一下、、我们可以知道《5相当于*32  《2相当于*4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左移符号呢??原因在这:因为左移的处理速度要比乘的快很多、、我们尽量把乘除转化为加减和左右移

网友A:
位绑定,终于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