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布线时除了线宽,还有什么会影响阻抗

楼主(2014-07-29):
PCB在布线时除了控制线宽外,还有什么会影响阻抗。

网友A:
相邻的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邻的层

你好,可以讲详细点吗?

网友B:
基板或PP片的厚度和材质

网友C:
以下几个方面会对特性阻抗有影响:
1、导线的宽度;
2、导线的厚度,其对特性阻抗的影响相对比较小,也易于控制;
3、介质的厚度,这个对特性阻抗的影响比较大;
4、介质的介电常数;
5、导线的长度对于特性阻抗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