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DAC8574

楼主(2014-07-29):
现在在调一块TI的DAC8574,最后输出的电压不稳,没有输出我想要的电压。数据应该是进到芯片的,SDA有检测到拉低的。求技术指导。

楼主:
哈哈,终于调出来了。

网友A:
看时序。问题出在哪呢。估计是延时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终于调出来了。

什么原因?

楼主:
IIC的通讯,从机的SDA要在一个脉冲后才会被拉低,我就是没给这个脉冲才会一直没调出来的。

楼主:
DAC8574对延时的要求不高,只要给的脉冲和数据正确就行了。

网友C(2015-11-04):
我也正在调试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