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很容易损坏保险吗

楼主(2014-07-29):
成品老化过程都没问题   寄到客户那边 好多个保险烧了    别人说和压敏电阻有关系

楼主:
还有另一部分是这样的

网友A:
按理说没问题。有问题的话原因可能是:
1、电源电压太高了,包括短时间
2、负载过重或短路,同时后面电源部分缺少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措施。
那种半波整流过流情况下容易引起变压器磁饱和,饱和后原边内阻非常低,就容易烧保险。

网友B:
确定是10A的保险管?如果是电流值较小而且是快断的就有可能是冲击电流引起。

网友C:
看保险管颜色:漆黑…有严重短路故障!透明…过流!要对电路逐步排查。
10A保险溶断、不会是过流问题…

网友D:
10A的保险管烧了,那压敏电阻有无检测是好是坏?
压敏电阻在抑制暂态过电压的过程中其自身要吸收能量,如果吸收能量过大,压敏电阻会热损坏。

网友E:
多大功率的电源需要采用10A的保险管?选择的是快断还是慢断的保险管呢?一般保险管烧毁都是因大电流问题,可排查电源是否有短路或者瞬时过流的情况

网友F:
电源回路上缺少一个电阻,上电瞬间E1充电电流过大,建议串接一个10欧NTC浪涌抑制电阻,山寨的做法是直接装一个5~10欧的大功率碳膜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