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TMS320F28335内核1.9V工作芯片

楼主(2014-07-29):
求推荐TMS320F28335内核1.9V工作芯片,有多路稳压芯片如1.9V和3.3V是最好的。

网友A:
官网 有硬件设计指导的,难道没去看吗?

网友B:
TI官方大把的,如果对价格交期敏感可以考虑richtek的RT7273。国内的有家everanalog的EA3059C也可以考虑,才0.3美金。

网友C:
PS767D301
记得还有几种也是767这个系列的。另外以前用过的一板子官方的就是采用的这个片子。原理图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767D301
记得还有几种也是767这个系列的。另外以前用过的一板子官方的就是采用的这个片子。原理图供上。
...

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