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DSP28335] ECAN1改变配置寄存器无法被置位

楼主(2014-07-29):
        // CANB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7 = 0;
        GpioCtrlRegs.GPAQSEL2.bit.GPIO17 = 3;                        // Asynch input GPIO17 (CANRXDB)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7 = 2;                        // CANRXB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6 = 0;
        GpioCtrlRegs.GPAQSEL2.bit.GPIO16 = 3;                        // Asynch input GPIO16 (CANTXDB)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6 = 2;                        // CANTXB

void Arch_ECanIRQ_Drive1_Config(void)
{
        EALLOW;

        /* 邮箱中断屏蔽寄存器 */
        ECanbRegs.CANMIM.all = 0xFFFFFFFF;
        /* 邮箱中端级别设置寄存器,1代表使用中断线1,0代表使用中断线0 */
        /* 与邮箱相关的中断,例如消息的发送或者接收所响应的中断 */
        ECanbRegs.CANMIL.all = 0x0;

        ECanbRegs.CANGIM.bit.MTOM = 0x1;        // mailbox time-out
        ECanbRegs.CANGIM.bit.TCOM = 0x1;        // time counter overflown
        ECanbRegs.CANGIM.bit.AAIM = 0x1;        // acknowledge failure
        ECanbRegs.CANGIM.bit.WDIM = 0x1;        // write refusal
        ECanbRegs.CANGIM.bit.WUIM = 0x1;        // wake-up
        ECanbRegs.CANGIM.bit.RMLIM = 0x1;        // messages lost
        ECanbRegs.CANGIM.bit.BOIM = 0x1;        // bus closed
        ECanbRegs.CANGIM.bit.EPIM = 0x1;        // Error-passive
        ECanbRegs.CANGIM.bit.WLIM = 0x1;        // warning
        /* then, map all interrupts to ECAN0INTB */
        ECanbRegs.CANGIM.bit.GIL = 0x0;
        /* Enable interrupt line0 */
        ECanbRegs.CANGIM.bit.I0EN = 0x1;
        /* Diable interrupt line1 */
        ECanbRegs.CANGIM.bit.I1EN = 0x0;

        EDIS;
}

void Arch_ECanPort_Drive1_Config(void)
{
        struct ECAN_REGS ECanbShadow;

        EALLOW;

        /* CANTX引脚用于CAN的发送操作 */
        ECanbShadow.CANTIOC.all = ECanbRegs.CANTIOC.all;
        ECanbShadow.CANTIOC.bit.TXFUNC = 1;
        ECanbRegs.CANTIOC.all = ECanbShadow.CANTIOC.all;

        /* CANRX引脚用于CAN的接收操作 */
        ECanbShadow.CANRIOC.all = ECanbRegs.CANRIOC.all;
        ECanbShadow.CANRIOC.bit.RXFUNC = 1;
        ECanbRegs.CANRIOC.all = ECanbShadow.CANRIOC.all;

        /* 主控制器配置 */
        ECanbShadow.CANMC.all = ECanbRegs.CANMC.all;

        ECanbShadow.CANMC.bit.STM = 0;        /* 自测模式使能位 1自测 0普通 */
        ECanbShadow.CANMC.bit.SCB = 1;        /* CAN模式选择,1增强型ECAN,0标准型CAN */
        ECanbShadow.CANMC.bit.DBO = 0;        /* 数据字节顺序, 1:先发低字节,0先发高字节 */
        ECanbRegs.CANMC.all = ECanbShadow.CANMC.all;

        ECanbMboxes.MBOX0.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1.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2.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3.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4.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5.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6.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7.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8.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9.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10.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11.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12.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13.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14.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15.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16.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17.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18.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19.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20.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21.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22.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23.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24.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25.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26.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27.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28.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29.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30.MSGCTRL.all = 0x0000000;
        ECanbMboxes.MBOX31.MSGCTRL.all = 0x0000000;

        /* 清空发送响应寄存器的所有位 */
        ECanbRegs.CANTA.all = 0xFFFFFFFF;

        /* 清空接收消息挂起寄存器的所有位 */
        ECanbRegs.CANRMP.all = 0xFFFFFFFF;

        /* 清空所有的中断标志位 */
        ECanbRegs.CANGIF0.all = 0xFFFFFFFF;
        ECanbRegs.CANGIF1.all = 0xFFFFFFFF;

        /* irq level config */
        Arch_ECanIRQ_Drive1_Config();

        /* 改变配置请求位,在对CANBTC进行操作之前,
        CPU必须等待,直到CANES的CCE置1 */
        ECanbShadow.CANMC.all = ECanbRegs.CANMC.all;
        ECanbShadow.CANMC.bit.CCR = 1;
        ECanbRegs.CANMC.all = ECanbShadow.CANMC.all;

        ECanbShadow.CANES.all = ECanbRegs.CANES.all;

        do{
                ECanbShadow.CANES.all = ECanbRegs.CANES.all;
        } while(ECanbShadow.CANES.bit.CCE != 1);

        ECanbShadow.CANBTC.all = ECanbRegs.CANBTC.all;

        ECanbShadow.CANBTC.all = 0;

        ECanbShadow.CANBTC.bit.BRPREG = 4;                /* 波特率预定标器 BRPREG(BRPREG+1) = 5
                                                                                        feeds a 15Mhz CAN clock(CAN的时钟为15Mhz) */
        ECanbShadow.CANBTC.bit.TSEG1REG = 10;         /* 时间段1,合并了传播段和相位缓冲段1,以Tq为
                                                                                        单位的位的长度 */
        ECanbShadow.CANBTC.bit.TSEG2REG = 2;        /* 时间段2,相位缓冲段2,以Tq为单位的位的长度 */
        ECanbRegs.CANBTC.all = ECanbShadow.CANBTC.all;

        /* 改变配置请求位,在对CANBTC进行操作之前,
        CPU必须等待,知道CANES的CCE置0 */
        ECanbShadow.CANMC.all = ECanbRegs.CANMC.all;
        ECanbShadow.CANMC.bit.CCR = 0;
        ECanbRegs.CANMC.all = ECanbShadow.CANMC.all;

        ECanbShadow.CANES.all = ECanbRegs.CANES.all;

        do{
                ECanbShadow.CANES.all = ECanbRegs.CANES.all;
        }while(ECanbShadow.CANES.bit.CCE != 0);

        /* 禁止邮箱使能,从而对邮箱进行写操作 */
        ECanbRegs.CANME.all = 0;

        EDIS;
}

如下代码无法使用:
do{
                ECanbShadow.CANES.all = ECanbRegs.CANES.all;
        } while(ECanbShadow.CANES.bit.CCE != 1);

CCE位没有被置位,程序暂时看不出来什么问题,这与硬件有关吗?CAN0已调试完毕,可以使用,现在CAN1出问题,硬件出错可能性真的太低了。

楼主:
@zhangmangui  国际惯例

楼主:
查到问题是影子寄存器的值还原寄存器出错,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zhangmangui  国际惯例

不懂啊   CAN不熟悉   顶顶

楼主:
自己解决了,CAN1模块的时钟忘记把注释去掉了,之前搞单模块的时候给注释掉了,哎。。。。。

突然发现有个全局宏定义的程序思想是多么的棒。。。。